[应用相关] [资料分享] 三极管开关电路和MOS管开关电路区别

楼主(2022-03-11):
三极管开关电路和MOS管开关电路区别

 一般我们在做电路设计时候,三极管开关电路和MOS管开关电路有着以下四种区别:首先是三极管是用电流控制,MOS管属于电压控制;然后就是成本问题,三极管便宜,MOS管贵;其次是功耗问题,三极管损耗大;最后是驱动能力,MOS管常用来电源开关,以及大电流地方开关电路。实际上就是三极管比较便宜,用起来方便,常用在数字电路开关控制。

  MOS管用于高频高速电路,大电流场合,以及对基极或漏极控制电流比较敏感的地方。一般来说低成本场合,普通应用的先考虑用三极管,不行的话考虑MOS管。实际上说电流控制慢,电压控制快这种理解是不对的。要真正理解得了解双极晶体管和MOS晶体管的工作方式才能明白。

  三极管是靠载流子的运动来工作的,以npn管射极跟随器为例,当基极加不加电压时,基区和发射区组成的pn结为阻止多子(基区为空穴,发射区为电子)的扩散运动,在此pn结处会感应出由发射区指向基区的静电场(即内建电场),当基极外加正电压的指向为基区指向发射区,当基极外加电压产生的电场大于内建电场时,基区的载流子(电子)才有可能从基区流向发射区,此电压的最小值即pn结的正向导通电压(工程上一般认为0.7v)。但此时每个pn结的两侧都会有电荷存在,此时如果集电极-发射极加正电压,在电场作用下,发射区的电子往基区运动(实际上都是电子的反方向运动),由于基区宽度很小,电子很容易越过基区到达集电区,并与此处的PN的空穴复合(靠近集电极),为维持平衡,在正电场的作用下集电区的电子加速外集电极运动,而空穴则为pn结处运动,此过程类似一个雪崩过程。集电极的电子通过电源回到发射极,这就是晶体管的工作原理。

  三极管工作时,两个pn结都会感应出电荷,当做开关管处于导通状态时,三极管处于饱和状态,如果这时三极管截至,pn结感应的电荷要恢复到平衡状态,这个过程需要时间。而MOS三极管工作方式不同,没有这个恢复时间,因此可以用作高速开关管。

  场效应管是电压控制元件,而晶体管是电流控制元件。在只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少电流的情况下,应选用场效应管;而在信号电压较低,又允许从信号源取较多电流的条件下,应选用晶体管。

  场效应管是利用多数载流子导电,所以称之为单极型器件,而晶体管是即有多数载流子,也利用少数载流子导电。被称之为双极型器件。

  有些场效应管的源极和漏极可以互换使用,栅压也可正可负,灵活性比晶体管好。场效应管能在很小电流和很低电压的条件下工作,而且它的制造工艺可以很方便地把很多场效应管集成在一块硅片上,因此场效应管在大规模集成电路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场效应晶体管具有较高输入阻抗和低噪声等优点,因而也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设备中。尤其用场效管做整个电子设备的输入级,可以获得一般晶体管很难达到的性能。

  这里对于场效应管的选择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一般分成结型和绝缘栅型两大类,其控制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A:
mos管常用来电源开关,以及大电流地方开关电路

网友B:
MOS管用于高频高速电路 。

网友C:
如果是低频开关电路,可以选三极管 。

网友D:
MOS管用电压控制,三极管用电流控制。

网友E:
三极管和MOS管,开关速度谁快呀?

网友F:
三极管和MOS管做开关管时,一般怎么选择?

网友G:
MOS管(场效应管)的导通压降下,导通电阻小

网友H:
三极管的驱动能力是比MOS管的强吗?

网友I:
三极管损耗大,MOS管较校 。

网友J:
三极管比较便宜,用起来方便,常用在数字电路开关控制。

网友K:
MOS的三个极分别相当于三极管的哪三个极?

网友L:
三极管开关速度高,大型三极管的Ic可以做的很大。

网友M:
如何判断三极管 mos管的类型 ,三极管是怎么驱动mos管的?

网友N:
MOS管功耗低,三极管功耗大。

网友O(2022-10-07):
一个电压控制一个电流控制

网友P: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Q: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R: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S: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T:
三极管和MOS管哪个开关速度快呀?

网友U:
电压控制和电流控制

网友S(2023-08-01):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V: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W: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X: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

网友Y: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P: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Z: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Q: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S: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R: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