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寻找一款车辆用DA芯

楼主(2022-03-11):
本人正在寻找一款车辆用DA芯片,芯片要求如下:分辨率至少12位,通信方式SPI,双极性输出。

网友A:
输出范围有要求吗?最好是±5V左右

网友B:
外部参考电压最好是单电源﹢5V供电

网友C:
通过AEC Q100认证,双极性输出可以从外部用双电源供电的运放来做。

网友D:
车辆用DA芯片,在稳定性上的要求很高的。

网友E:
这个芯片的稳定性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网友F:
可以设置更改筛选条件, 由网页来帮你筛选和排序最佳方案。

网友G:
建议好好试试, 用好这个 "工具".

网友H:
汽车级别的,好像比较难哦

网友I:
你查查NXP或者其他车企的MCU吧,这种MCU是汽车级的,如果DA达到你的要求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J:
这个应该去找汽车电子方面吧,ST的汽车电子业务不是很多

网友K:
这个国产的不是很强吧,国产做模拟方面的芯片都不是很强

网友L:
你可以看看TI的,是否有这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