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资料分享] 工程师模拟电路设计应该注意的12个问题

楼主(2022-03-11):
模拟电路的设计是工程师们最头疼、但也是最致命的设计部分!它将模拟电路设计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还不错,转过来与大家共享。

  (1)为了获得具有良好稳定性的反馈电路,通常要求在反馈环外面使用一个小电阻或扼流圈给容性负载提供一个缓冲。

  (2)积分反馈电路通常需要一个小电阻(约 560 欧)与每个大于 10pF 的积分电容串联。

  (3)在反馈环外不要使用主动电路进行滤波或控制 EMC 的 RF 带宽,而只能使用被动元件(最好为 RC 电路)。仅仅在运放的开环增益比闭环增益大的频率下,积分反馈方法才有效。在更高的频率下,积分电路不能控制频率响应。

  (4)为了获得一个稳定的线性电路,所有连接必须使用被动滤波器或其他抑制方法(如光电隔离)进行保护。

  (5)使用 EMC 滤波器,并且与 IC 相关的滤波器都应该和本地的 0V 参考平面连接。

  (6)在外部电缆的连接处应该放置输入输出滤波器,任何在没有屏蔽系统内部的导线连接处都需要滤波,因为存在天线效应。另外,在具有数字信号处理或开关模式的变换器的屏蔽系统内部的导线连接处也需要滤波。

  (7)在模拟 IC 的电源和地参考引脚需要高质量的 RF 去耦,这一点与数字 IC 一样。但是模拟 IC 通常需要低频的电源去耦,因为模拟元件的电源噪声抑制比(PSRR)在高于 1KHz 后增加很少。在每个运放、比较器和数据转换器的模拟电源走线上都应该使用 RC 或 LC 滤波。电源滤波器的拐角频率应该对器件的 PSRR 拐角频率和斜率进行补偿,从而在整个工作频率范围内获得所期望的 PSRR 。

  (8)对于高速模拟信号,根据其连接长度和通信的最高频率,传输线技术是必需的。即使是低频信号,使用传输线技术也可以改善其抗干扰性,但是没有正确匹配的传输线将会产生天线效应。

  (9)避免使用高阻抗的输入或输出,它们对于电场是非常敏感的。

  (10)由于大部分的辐射是由共模电压和电流产生的,并且因为大部分环境的电磁干扰都是共模问题产生的,因此在模拟电路中使用平衡的发送和接收(差分模式)技术将具有很好的 EMC 效果,而且可以减少串扰。平衡电路(差分电路)驱动不会使用 0V 参考系统作为返回电流回路,因此可以避免大的电流环路,从而减少 RF 辐射。

  (11)比较器必须具有滞后(正反馈),以防止因为噪声和干扰而产生的错误的输出变换,也可以防止在断路点产生振荡。不要使用比需要速度更快的比较器(将 dV/dt 保持在满足要求的范围内,尽可能低)。

  (12)有些模拟 IC 本身对射频场特别敏感,因此常常需要使用一个安装在 PCB 上,并且与 PCB 的地平面相连接的小金属屏蔽盒,对这样的模拟元件进行屏蔽。注意,要保证其散热条。

网友A:
先学好电路的分析计算

网友B:
模拟电路的设计是工程师们最头疼 。

网友C:
模拟电路的设计仍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D:
设计PCB时,往往很想使用自动布线。

网友E:
模拟集成电路IC设计的工作到底有多难?

网友F: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三本经典教材学习。

网友G:
建议将数字电路与模拟电路分开 。

网友H:
具体设计时可以模仿成熟的电路进行改进和创新。

网友I:
学好模拟电子技术,一定要多动手实践!

网友J:
目前数字电路、大规模集 成电路的发展非常迅猛 。

网友K:
电路设计后面不会对前面有影响吗?

网友L:
电子技术基储电工基础是必须学的 。

网友M:
想学模拟电路设计的话,先学好什么才最重要 。

网友N:
需要重点考虑那些影响因素?

网友O:
采用自动布线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P(2022-10-09):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Q: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R: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S: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T: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U: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

网友R: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

网友V: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W: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X:
电子技术基储电工基础必须要学的

网友Y:
模拟电路,一生之痛

网友Z: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

网友S(2023-08-01):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P: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T: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Q: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U: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R: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AA: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V: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W: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