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设计正弦发生器

楼主(2022-03-11):
设计要求
10hz-1M连续可调
全频带幅度不平坦度 <50mv
虽然用jfet稳幅
但调节双联电位器,频率变化时,幅度变化很大

网友A:
10hz-1M 的范围, 由于 LM358  的带宽限制, 已经达不到这么宽的频率范围. 所以运放选择就是不合适的

网友B:
运放的增益电路的问题. 我们知道振荡的工作条件是增益和反馈乘积 ≥1. 要想稳幅, 就要控制好反馈和增益.

网友C:
文氏电桥是 RC 振荡电路里比较稳定的电路。

网友D:
运放的带宽要足够,另外合理控制负反馈,因为运放构成的RC串并联正弦波振荡电路不是靠运放内部的晶体管进入非线性区稳幅,而是通过在外部引入负反馈来达到稳幅的目的。

网友E:
这个是需要用到DA的吧还是?

网友F:
MCU-SPWM-滤波放大-正弦波

网友G:
用matlab打出sin数据,存ROM里,调用 。

网友H:
如何设计一个可以产生方波和正弦波的发生器?

网友I:
怎么用晶体管设计出正弦波发生器?

网友J:
需要设计制作一个正弦信号发生器 。

网友K:
写个数据LUT DSP_Builder直接搭建sin输出模块 。

网友L:
通过FPGA在数字域实现频率合成然后通过DAC形成信号波形  。

网友M:
单片机设计简易正弦波发生器?

网友N:
以单片机和FPGA为核心,基于DDS的 。

网友O:
能产生方波、正弦波、三角波的波形发生器 。

网友P:
主要重点是DDS芯片,一定要注意电源滤波和DDS输出的滤波。

网友Q:
带内平坦度牛啊

网友R:
有dds芯片,了解一下

网友S:
你可以看DDS这种,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