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请教一下关于CAN的问题

楼主(2022-03-12):
例子:communication_mode 中关于CAN初始化时 波特率部分:
  // can baudrate, set baudrate = pclk/(baudrate_div *(3 + bts1_size + bts2_size)) //
  can_baudrate_struct.baudrate_div = 10;
  can_baudrate_struct.rsaw_size = CAN_RSAW_1TQ;
  can_baudrate_struct.bts1_size = CAN_BTS1_8TQ;
  can_baudrate_struct.bts2_size = CAN_BTS2_3TQ;
  can_baudrate_set(CAN1, &can_baudrate_struct);

想问:我怎么知道 当前程序中  pclk 是多少;在那里可以查?  资料介绍在哪?

或者直接告诉我 : 外接晶振为8MHz(12MHz)时,250K波特率时   can_baudrate_struct.baudrate_div =?
其它不变?

网友A:
你的系统时钟是多少,HCLK和PCLK有没有设定分频

网友B(2022-08-24):
这个例程也含糊,说是120M,不知道怎么确定,我也在纠结怎么找这个PCLK

网友C:
你们 crm_clocks_freq_type  xx;   PCLK  是外设总线时钟吧?这个不就是HCLK 经过APB 1/2分频器后的

网友D:
pclk个人感觉是apb1外设时钟赫兹

网友E:
RM上时钟树可以看到对应关系。

网友F:
手册里有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