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T-START-F425测评】开箱&开发体验&5通道定时器PWM驱动

楼主(2022-03-12):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一、开箱
感谢厂家和二姨家的开发板体验活动,自从疫情以来,ST家的再也用不起了,陆续寻找国产替代方案。
雅特力的开发板十分精致,兼容arduino uno扩展接口,使用十分方便:
反面介绍板子基本情况:
板卡正面靓照:

AT-START-F425采用的MCU是AT32F425R8T7-7,基于ARM Cortex®-M4的32位高性能处理器,外设配置LED灯,按钮,一个USB micro-B和一
个type A的连接器,和ArduinoTM Uno R3扩展接口。

开发板自带嵌入式调试/烧录工具AT-Link-EZ(算是CMSIS-DAP Link吧?),不需接入额外开发工具即可对芯片调试使用。

雅特力科技AT32F425官网主页:
https://www.arterytek.com/cn/product/AT32F425.jsp#ProuductSelection
官网做的高大上,资料分类十分方便阅读查找,比某些国产厂家强多了(实际下载数据手册、编程手册、参考手册阅读后,刷新了我对国产的认知,从资料的规范程度、详细程度、格式等上来说都比某gd强不少,值得广大国产厂家学习):

开发板芯片具体型号,96MHz,20KB RAM,64KB FLASH。

标准固件库(里面有丰富的例程)、keil支持包:

AT-Link调试器的驱动:

下载AT-Link调试器驱动安装:

成功后插入USB会看到串口设备和CMSIS-DAP设备:

在使用keil开发前,需要先安装支持包:
标准固件库里面的例程十分详细,各个外设的各种模式用法:

二、5通道定时器PWM驱动RGB灯
手头有一块使用PWM驱动的arduino uno接口的RGB灯扩展板,正好基于它评测多路定时器PWM的应用。
PWM照明功能板是一款支持彩灯五路调光的 LED 控制器,照明功能板(PWM)可实现五路照明功能,带有暖光,冷白及 RGB 灯珠和相应的控制芯片。

扩展板特点如下:
冷白,暖白控制采用 SLM211A DC-DC 降压型 PWM 线性恒流调光控制芯片。
RGB 控制采用 BP168CJ DC-DC 降压型 PWM 线性恒流控制芯片。
外围有丰富的 PWM 接口:通过 PWMC,PWMW,PWMR,PWMG,PWMB 五路 PWM 信号控制色温亮度及炫彩 RGB。
PWMC        冷白 PWM 控制信号,高电平有效
PWMW        暖白 PWM 控制信号,高电平有效
PWMR        RGB 红光控制信号,高电平有效
PWMG        RGB 绿光控制信号,高电平有效
PWMB        RGB 蓝光控制信号,高电平有效

扩展板插在开发板上效果:

根据开发板原理图

可以得到扩展板控制信号连接的管脚:
pwmR  ------ D11 ------  PA7  ------ 红光
pwmG  ------ D6  ------ PB10 ------  绿光
pwmB  ------ D3  ------ PB3   ------ 蓝光
pwmC  ------ D5 ------  PB4  ------  冷白
pwmW  ------ D9  ------ PC7 ------ 暖白

查询芯片手册管脚复用情况:

分配定时器和PWM通道如下:
pwmR --------- D11  --------- PA7  ---------  红光 --------- TMR14_CH1
pwmG ---------  D6  --------- PB10 ---------  绿光 --------- TMR2_CH3
pwmB  --------- D3  --------- PB3   ---------  蓝光 --------- TMR2_CH2
pwmC  --------- D5  --------- PB4 ---------   冷白 --------- TMR3_CH1
pwmW  --------- D9 ---------  PC7 ---------   暖白 --------- TMR3_CH2

基于固件库的pwm例程进行开发:

main.c代码测试如下,实现pwm呼吸灯效果:
#include "at32f425_board.h"
#include "at32f425_clock.h"

uint16_t timer_period = 0;
uint16_t channel_pulse_r = 0, channel_pulse_g = 0, channel_pulse_b = 0, channel_pulse_c = 0, channel_pulse_w = 0;

//pwmR D11 PA7 TMR14_CH1 红光
//pwmG D6 PB10 TMR2_CH3 绿光
//pwmB D3 PB3  TMR2_CH2 蓝光

//pwmC D5 PB4  TMR3_CH1 冷白
//pwmW D9 PC7  TMR3_CH2 暖白

void timer_pwm_init(void)
{
        crm_clocks_freq_type crm_clocks_freq_struct = {0};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 {0};
        tmr_output_config_type tmr_output_struct;

  /* enable tmr14/tmr2/tmr3/gpiob clock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TMR14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TMR2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TMR3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C_PERIPH_CLOCK, TRUE);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3 | GPIO_PINS_4 | GPIO_PINS_10;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_struct);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7, GPIO_MUX_4);//pwmR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3, GPIO_MUX_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4, GPIO_MUX_1);//pwmC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10, GPIO_MUX_2);
        gpio_pin_mux_config(GPIOC, GPIO_PINS_SOURCE7, GPIO_MUX_0);//pwmW

        /* get system clock */
  crm_clocks_freq_get(&crm_clocks_freq_struct);
  /* compute the value to be set in arr regiter to generate signal frequency at 17.57 khz */
  timer_period = (crm_clocks_freq_struct.sclk_freq / 10000 ) - 1;

        tmr_base_init(TMR14, timer_period, 0);
  tmr_cnt_dir_set(TMR14, TMR_COUNT_UP);

  tmr_base_init(TMR2, timer_period, 0);
  tmr_cnt_dir_set(TMR2, TMR_COUNT_UP);

        tmr_base_init(TMR3, timer_period, 0);
  tmr_cnt_dir_set(TMR3, TMR_COUNT_UP);

  /* channel configuration in output mode */
  tmr_output_default_para_init(&tmr_output_struct);
  tmr_output_struct.oc_mode = TMR_OUTPUT_CONTROL_PWM_MODE_B;
  tmr_output_struct.oc_output_state = TRUE;
  tmr_output_struct.oc_polarity = TMR_OUTPUT_ACTIVE_LOW;
  tmr_output_struct.oc_idle_state = TRUE;
  tmr_output_struct.occ_output_state = TRUE;
  tmr_output_struct.occ_polarity = TMR_OUTPUT_ACTIVE_HIGH;
  tmr_output_struct.occ_idle_state = FALSE;

        /* TMR14 channel 1  pwmR */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14, TMR_SELECT_CHANNEL_1, &tmr_output_struct);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14, TMR_SELECT_CHANNEL_1, 0);

        /* TMR2 channel 3 pwmG */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2, TMR_SELECT_CHANNEL_3, &tmr_output_struct);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2, TMR_SELECT_CHANNEL_3, 0);

  /* TMR2 channel 2 pwmB */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2, TMR_SELECT_CHANNEL_2, &tmr_output_struct);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2, TMR_SELECT_CHANNEL_2, 0);

         /* TMR3 channel 1  pwmC */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3, TMR_SELECT_CHANNEL_1, &tmr_output_struct);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3, TMR_SELECT_CHANNEL_1, 0);
        /* TMR3 channel 2   pwmW */
  tmr_output_channel_config(TMR3, TMR_SELECT_CHANNEL_2, &tmr_output_struct);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3, TMR_SELECT_CHANNEL_2, 0);

  /* output enable */
        tmr_output_enable(TMR14, TRUE);
  tmr_output_enable(TMR2, TRUE);
        tmr_output_enable(TMR3, TRUE);

  /* enable tmr */
        tmr_counter_enable(TMR14, TRUE);
  tmr_counter_enable(TMR2, TRUE);
        tmr_counter_enable(TMR3, TRUE);
}

//r:0~100
//g:0~100
//b:0~100
//c:0~100
//w:0~100
void set_rgbcw(int r,int g,int b,int c,int w)
{
        channel_pulse_r = (uint16_t)(((uint32_t) r * (timer_period - 1)) / 100);
        channel_pulse_g = (uint16_t)(((uint32_t) g * (timer_period - 1)) / 100);
        channel_pulse_b = (uint16_t)(((uint32_t) b * (timer_period - 1)) / 100);
        channel_pulse_c = (uint16_t)(((uint32_t) c * (timer_period - 1)) / 100);
        channel_pulse_w = (uint16_t)(((uint32_t) w * (timer_period - 1)) / 100);

        /* TMR14 channel 1  pwmR */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14, TMR_SELECT_CHANNEL_1, channel_pulse_r);

        /* TMR2 channel 3 pwmG */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2, TMR_SELECT_CHANNEL_3, channel_pulse_g);

  /* TMR2 channel 2 pwmB */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2, TMR_SELECT_CHANNEL_2, channel_pulse_b);

         /* TMR3 channel 1  pwmC */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3, TMR_SELECT_CHANNEL_1, channel_pulse_c);

        /* TMR3 channel 2   pwmW */
  tmr_channel_value_set(TMR3, TMR_SELECT_CHANNEL_2, channel_pulse_w);
}

int main(void)
{
  system_clock_config();

  at32_board_init();

        uart_print_init(115200);

  /* turn led2/led3/led4 on */
  at32_led_on(LED2);
  at32_led_on(LED3);
  at32_led_on(LED4);

        timer_pwm_init();

        printf("AT-START-F425 PWM test!\r\n");

        at32_led_toggle(LED2);
        at32_led_toggle(LED3);
        at32_led_toggle(LED4);

  while(1)
  {
                for(int i=0;i<=100;i++)
                {
                        set_rgbcw(i,0,0,0,0);
                        delay_ms(10);
                }
                for(int i=100;i>=0;i--)
                {
                        set_rgbcw(i,0,0,0,0);
                        delay_ms(10);
                }

                for(int i=0;i<=100;i++)
                {
                        set_rgbcw(0,i,0,0,0);
                        delay_ms(10);
                }
                for(int i=100;i>=0;i--)
                {
                        set_rgbcw(0,i,0,0,0);
                        delay_ms(10);
                }

                for(int i=0;i<=100;i++)
                {
                        set_rgbcw(0,0,i,0,0);
                        delay_ms(10);
                }
                for(int i=100;i>=0;i--)
                {
                        set_rgbcw(0,0,i,0,0);
                        delay_ms(10);
                }

                for(int i=0;i<=100;i++)
                {
                        set_rgbcw(0,0,0,i,0);
                        delay_ms(10);
                }
                for(int i=100;i>=0;i--)
                {
                        set_rgbcw(0,0,0,i,0);
                        delay_ms(10);
                }

                for(int i=0;i<=100;i++)
                {
                        set_rgbcw(0,0,0,0,i);
                        delay_ms(10);
                }
                for(int i=100;i>=0;i--)
                {
                        set_rgbcw(0,0,0,0,i);
                        delay_ms(10);
                }
  }
}

驱动效果:

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U4y1o7fB?share_source=copy_web

总结:雅特力AT-START-F425开发板体验十分优秀,官网资料丰富,固件库例程丰富,上手简单,API简洁易用,给国产点赞。

网友A:
最近看了很多雅特力的测评贴,感觉他家的开发板做的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