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 KIT4 连接时通讯错误,用了几个月就不行了

楼主(2022-03-12):
各位专家,看看怎么回事

用了几个月就不行了,昨天就开始报错了,  试了几个型号的板子都不行,   芯片好像坏掉了,质量不太行啊
板子用 KIT3, 写程序就可以同样的线材

*****************************************************

Connecting to MPLAB PICkit 4...

Currently loaded versions:
Application version............00.06.56
Boot version...................01.00.00
Script version.................00.04.07
Script build number............59586f4647
Tool pack version .............1.4.911
Target voltage detected
Target Device ID (0x0) is an Invalid Device ID. Please check your connections to the Target Device.

Connection Failed.

网友A:
你看看芯片供电没有

网友B:
读不到device ID,先检查ICSP接口电路,看看有没有违反用户指南里标准连接电路要求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芯片供电没有

不是芯片有没有供电, 而是连不上 KIT4  只要连接就读不到KIT4的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不到device ID,先检查ICSP接口电路,看看有没有违反用户指南里标准连接电路要求的情况。 ...

USB接口 电路没问题, 之前也换线试过,  读不到 KIT4 的 ID,  检查 ICSP 没有关连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接口 电路没问题, 之前也换线试过,  读不到 KIT4 的 ID,  检查 ICSP 没有关连啊 ...

不知道你说的“读不到 KIT4 的 ID“是什么意思。

你原帖里的信息是“Target Device ID (0x0) is an Invalid Device ID. Please check your connections to the Target Device.”。这是PICKIT4没有读到目标器件。所以建议你检查PK4和目标芯片之间的连接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读不到 KIT4 的 ID“是什么意思。

你原帖里的信息是“Target Device ID (0x0) is an Inva ...

  你好,有换过 ICSP 线测试, 用同样的线带 KIT3 试过,KIT3可以正常使用, 目前怀疑是KIT4 有点问题,或 KIT4 的 ICSP 接口有点问题. 原装的 KIT4 没打算拆, 返厂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