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MM32F3277到底几个I2S

楼主(2022-03-12):
看了MM32F3277手册,说是G9P也就是LQFP144的有3个I2S,G7P和G8P都只有2个I2S,我想问一下,这两个I2S是I2S1和I2S2吗,还是I2S1和I2S3,看手册没找到,但是对应的管脚看了,好像都是3个

网友A:
这就有点尴尬了

网友B:
一般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个啊

网友C:
手册说是有几个啊

网友D:
怎么有这么多呀

网友E:
他们分主从吗

网友F:
还得看系列啊

网友G:
封装不同 确实资源就不一样

网友H(2022-04-13):
看选用的型号,手册有时候是多个型号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