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硬盘开关是什么原理?

楼主:
这个 SATA 硬盘盒上有个开关,能关闭硬盘。我想改装自己的硬盘盒,也加上这功能。据了解:
台式机硬盘的工作电压有+12V和+5V,工作电流前者0.50A-0.80A,后者0.65A左右。
+12V给硬盘的主轴电机和寻道电机提供电源。+5V给硬盘的电路板提供电源。

我的担心是:
如果用机械开关控制硬盘电源, 5V 和 12V 不可能完全同步地通断,会有瞬间只有 5V 或只有 12V。请问会不会损坏硬盘呢

而且看人家产品的开关,好像不是机械的!

网友A(2022-03-12):
竟然还有开关,从来没注意这个事件

网友B:
伙计,硬盘开关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不用这个硬盘的时候,可以先暂时关闭硬盘,需要用时,再打开硬盘,目的就是减少硬盘通电使用时间,延长硬盘寿命。
说明下,硬盘的寿命就是指硬盘的通电使用时间。
给硬盘通着电,但一直不读写,这只是你不操作而已,其实硬盘还在一直使用着,
加个物理通断开关,才能彻底断电,达到延长寿命的目的。
目前的STAT硬盘大多没法实现热插拔,热插拔需要硬盘和主板都支持,才行的,
目前热插拔可行的就是USB,
USB用它的物理构成,使硬盘信号先断开,再把电源断开,从而实现了热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伙计,硬盘开关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不用这个硬盘的时候,可以先暂时关闭硬盘,需要用时,再打开硬盘,目的就是 ...

下面是SATA 引脚定义。请问切断了 5V 和 12V 就可以关闭硬盘了吗?有的硬盘座带休眠开关,是这个原理吗?非要把 5V 和 12V 都关闭吗,那也太麻烦了吧?如果用机械开关控制 5V 12V,机械抖动会有伤害吗?谢谢!

楼主:
台式机硬盘的工作电压有+12V和+5V,工作电流前者0.50A-0.80A,后者0.65A左右。
+12V给硬盘的主轴电机和寻道电机提供电源。+5V给硬盘的电路板提供电源。
如果用机械开关, 5V 和 12V 不可能完全同步地通断,会有瞬间只有 5V 或只有 12V。请问会不会损坏硬盘呢?

网友B:
所以说,你用机械开关给硬盘切断电源,肯定是可以切断的,只不过,会损伤硬盘,
硬盘配USB硬盘盒电路板,就是把SATA硬盘转成USB接口硬盘了,然后就可以把SATA硬盘当使用U盘一样热插拔,或者通过机械开关开或者关,这样不会损坏硬盘的。

网友B:
而且USB只有1路电源加个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先前就机械开关直接控制硬盘电源,结果没几天报废2个小硬盘,后来改成USB接口后,好了,,现在的一个4T盘已经使用中了,就是我得一个大仓库用,想用打开,不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你用机械开关给硬盘切断电源,肯定是可以切断的,只不过,会损伤硬盘,
硬盘配USB硬盘盒电路板,就 ...

我倒是不要求热插拨,能关闭就可以了。
我说的这种并没有转成 USB,它的链接是: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230r.1.14.13.59665601NPKZuA&id=530810621710&ns=1&abbucket=6
可见它两边都是  SATA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你用机械开关给硬盘切断电源,肯定是可以切断的,只不过,会损伤硬盘,
硬盘配USB硬盘盒电路板,就 ...

从我提供的硬盘盒的图片,能看出 SATA 接口那里出来了 1 红 4 黑 共 5 根 线,其中 1 红 1 黑 到开关,3根黑线到 LED。所以,它会不会是有什么电路呢?你当初用机械开关时,没加个电容吗?

网友C:
不要用机械开关直接控制电源,简单直接加电子开关也不合适,前者可能会令硬盘损坏,后者可能令数据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用机械开关直接控制电源,简单直接加电子开关也不合适,前者可能会令硬盘损坏,后者可能令数据出问题。 ...

请看我 10 楼的图片,人家怎么实现的呢?成本肯定不高,整个就 55 元。

网友C(点评):
电子开关的成本比质量良好的机械开关更低。

网友C(点评):
至于人家怎么实现,拆看一看便知。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电子开关”是用MOS管实现的吗?淘宝上没有现成的啊!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电子开关自然是用电子电路实现的四轴飞行器械触点“开关”,MOS管只是其中一种。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我也玩过四轴飞行器,只有一个开关,还是普通机械的。

网友D:
SATA 2.0开始支持热拔插(sata的金手指长短不一),猜测如下:
1.按钮是假的,实际上里面有一个小的电路(闪灯,开关灯...);屁股后面的SATA座就是个母对公的直连;
2.后屁股很宽,里面会检测数据线上有没有数据,没有数据直接关闭电源;
3.编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TA 2.0开始支持热拔插(sata的金手指长短不一),猜测如下:
1.按钮是假的,实际上里面有一个小的电路( ...

人家好歹是正规商品。如果是假按钮,用户能感觉到硬盘在“关闭”后依然转动,肯定会露馅的。
你的 2 倒有可能,不知怎么探测数据线上有没有信号呢?
那个东西只要55元,成本肯定很低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人家好歹是正规商品。如果是假按钮,用户能感觉到硬盘在“关闭”后依然转动,肯定会露馅的。
你的 2 倒有 ...

要想真弄明白,买回来拆机了就知道了  期待你的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TA 2.0开始支持热拔插(sata的金手指长短不一),猜测如下:
1.按钮是假的,实际上里面有一个小的电路( ...

我确实找到两篇讲热插拔的**。不过他们说的也太简单了吧?直接插拔就行了?
而且,既然支持热插拔,我直接关闭电源不就可以了吗,还管什么数据?顶多我别在写的时候关电而已。

网友E(2022-04-15):
sata肯定支持热插拔,
先插电源线,再插数据线。
用完以后,
先拔数据线,再拔数据线。
亲测好用。

网友F:
有专门的的电源管理芯片,可以按照控制要求定义多路电源的关断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