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9M的HCLK被设成PLL(480M)的2分频出现异常

楼主(2022-03-12):
RT,代码如下,#if 1   下面的是 demo 中的。改成最下面的代码后就 SWD 就再也下载不了程序了,但是KEIL的魔术棒里面debug-->settings 界面是可以 读出芯片的。
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怎么恢复。

    #if 1
    SetSysClock(CLK_SOURCE_HSE_32MHz);      /* 外部晶振 PLL 输出32MHz */
    #else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1;
    R8_SAFE_ACCESS_SIG = SAFE_ACCESS_SIG2;
    R16_CLK_SYS_CFG = RB_CLK_OSC32M_XT|(1<<6)|2;//使用外部晶振,HCLK使用PLL,分频系数为2
    R8_SAFE_ACCESS_SIG = 0;
    #endif

楼主:
@WCHTech2 官方大大,帮忙看看

楼主:
刚看到手册上有一句:  Fsys 范围: 32KHz,1MHz~16MHz,32MHz,15MHz~44MHz
最大不能超过44M,
我试了串口1下载,没成。USB线又没有接出来,麻烦。。

网友A:
首先,579PLL分频最大支持44M,使用二分频显然是不行的,其次使用PLL分频需开启PLL电源,将RB_CLK_PLL_PON写1。
使用串口1下载没有成功可能是操作步骤上存在问题,首先配置好isp工具点下载,然后需上电的 同时插上串口,即四根线同时插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579PLL分频最大支持44M,使用二分频显然是不行的,其次使用PLL分频需开启PLL电源,将RB_CLK_PLL_PON ...

谢谢回答,按你给的方法,串口已经下载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