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后的滤波电容取值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3-13):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B(点评):
谢谢坛友赐教,有没有计算公式或者经验方法,还望分享一下。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一般1A取1000uF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如果滤波电容容量较大,采用单支电容并联时,是不是要加均压电阻和充电电阻?谢谢前辈。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不用.

网友D:
多个电容并联不需要均衡电路,耐压够即可。
我一般是近似计算。比如,全波整流,工作电流为1A,要求纹波1V,则C=I*t/dU = 1*0.01/1=0.01F=10000uF。实际纹波比要求的1V稍小。

网友B(点评):
好的,谢谢坛友赐教。

网友E:
电源滤波电容经验公式: C = I / (2*pi*f*U). ———— 式中:C(滤波电容F),I(负载电流A),f(电源频率Hz),U(负载电压V)。
例如:工频50Hz,电流1A,电压5V,滤波电容637uF。

网友B(点评):
收到,谢谢坛友的回答,这个问题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源滤波电容经验公式: C = I / (2*pi*f*U). ———— 式中:C(滤波电容F),I(负载电流A),f(电源频 ...

电压5V是纹波电压还是输出电压?

网友E(点评):
5V输出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源滤波电容经验公式: C = I / (2*pi*f*U). ———— 式中:C(滤波电容F),I(负载电流A),f(电源频 ...

电源滤波电容经验公式: C = I / (2*pi*f*U). ———— 式中:C(滤波电容F),I(负载电流A),f(电源频率Hz),U(负载电压V)。

不知道这个公式如何推导的,计算结果跟我实际应用有很大差异。
例如:工频50Hz,电流5A,电压50V,这是我很常用的功放电源,根据公式计算:
C = 5/(2*3.14*50*50) = 0.000159F = 159uF。
实际我要使用10000uF或22000uF才满足要求,连续正弦功率输出100W*2,纹波在2~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