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8G2K64S4的PWM寄存器PWM32T2的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22-03-12):
用的STC8G2K64S4芯片,因为有多路PWM输出,就写了一个很简单的传输函数 Give_PWM_Value(BYTE level_f, WORD channel),根据不同的按键值向PWM32T2送不同的占空比数据,实际实验用单独的语句比如 PWM32T2= level_1;,程序是可以正常工作的,P3_2输出的PWM波形正常;但如果用调用传输函数 Give_PWM_Value(R_12_level, PWM32T2); 则单片机工作不正常,没有PWM波形出来。可能应该是PWM32T2传输不正常,但不知这个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么写,请版主和知道的朋友指教,谢谢。
调用函数语句:Give_PWM_Value(R_12_level, PWM32T2);
传输函数:
        void  Give_PWM_Value(BYTE level_f, WORD channel){
                switch(level_f)
                {      case 0:         channel = level_0; break;  //不亮
                        case 1:         channel = level_1; break;  //
                        case 2:         channel = level_2; break;  //
                        case 3:         channel = level_3; break;  //
                        case 4:         channel = level_4; break;  //
                        case 5:         channel = level_5; break;  //
                        case 6:         channel = level_6; break;  //
                        case 7:         channel = level_7; break;  //
                        case 8:         channel = level_8; break;  //
                        }
                }

楼主:
经厂家指导,因PWM32T2是一个指针,应该用指针来传数,实际调试成功。
自己回复一下,还是来一个有始有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