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部分电路板LM2575-5.0电感烧毁

楼主(2022-03-13):
请教,部分电路板LM2575-5.0电感烧毁,电路比较成熟了,外部就5个元件,但是有些电路板使用几天后就把电感烧了!分析不出头绪来,特来请教!LM2575-5.0采用的是安森美ON的器件!
电感DCR值1欧左右

网友A:
1 放个实物照片来
2 你的电感选型是否正确
3 你的输出电流有多大
4 从你的PCB来看 正面走线不合格

网友B:
电感DCR值太大了,你算算电感处的功率,肯定超额定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放个实物照片来
2 你的电感选型是否正确
3 你的输出电流有多大

电流大概0.2A
电感的电感量用电感测试仪测试过,电感值是680uH±10%范围内
根据手册上电感应该选1.5mH,但是怕DCR太大,更不耐用;
用示波器量过LM2575的2号脚,波形很好,方波信号,占空比也对

网友C:
换个负载(比如固定电阻)测试是否负载影响
换个质量更好的电感测试

网友D:
看看PCB走线。大面积铺地不一定合适

网友E:
电感值太高了。
100uH 都能富裕一倍。

网友E:
你就用7只680uH 电感并联测试。

网友F(2022-05-28):
电感额定电流多少?电感电流要根据电感的最大电流选,否则会饱和发热严重

网友G:
查了下这个电感

额定电流350mA(max)
你的输出5V0.2A。
电感的充电电流,要到2*0.2A=0.4A,基本没有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了下这个电感

额定电流350mA(max)

您好,我现在换成1016封装的电感了!

请问,您们一般在哪采购工字电感啊,我在x宝买的,批量时故障率较高,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好,我现在换成1016封装的电感了!

请问,您们一般在哪采购工字电感啊,我在x宝买的,批量时故障率较 ...

buck电感的峰值电流按输出最大电流的2倍估算的。电感最麻烦的都是要考虑饱和电流。
我现在的产品,单片机侧基本不用buck,5V一般都是单片机用,其他的负载都能不接5V的都不接5V,适当压缩5V侧的负载,所以我都是用线性电源。
以前用lm2596的时候,电感都是用黄白磁环,没用贴片的。这种大电流都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