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影响电子白胶粘接不良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22-03-14):
什么是电子白胶?电子白胶是一种由聚酯树脂合成的胶粘剂。那粘接力又是什么呢?粘接力是胶粘剂在固体表面上所产生的粘合力,将同种或不同种材料牢固地连接在一起的力,所以一般影响胶水粘接力的主要因素有胶水本身,粘接材料,使用环境,使用工艺。以下施奈仕和大家分享下有哪些因素会导致电子白胶在使用过程中粘接力下降或出现不良。

一、施胶工艺缺陷
       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会有比如施胶厚度、固化条件、保压时间等与固化有关的硬性要求或者建议要求,但是对应的产品却百千种,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适用于同一用胶方案,施奈仕在服务客户过程中才总结出七分应用3分胶水的经验。施奈仕在广州用户现场检查粘接不良,导致开裂现象时,发现此用户的产品结构与用胶方案不符,主要原因是,厚度不够、施胶位置不对,施奈仕现场根据用户产品重新出具用胶方案,增加产品打胶厚度,在用户工艺工程师协助下调整施胶程序改变施胶区域,相对延长10-20S保压时间,由粘接导致开裂现象得到解决。所以电子白胶出现粘接不良时,可以思考是否选择了合适的施胶工艺或者符合自身的用胶方案

二、胶水固化活性问题
       那固化活性指的是什么呢?是指胶水固化后的性能状态,能达到产品技术要求,说明活性正常,不能达到,说明固化活性下降或失效,能体现的这个现象的就是产品过期了,但性能并不完全丧失。有些用户,为了节约用胶成本,他们发现过期的电子白胶粘接性并没有完全失去能力,继续使用,导致产品在做一些特殊条件测试时,抵抗破坏能力明显下降,才测试几个循环,胶水与材料剥离无粘接能力,那是因为任何胶粘剂都会有一个使用期限,在超出规定使用期限后,胶水中相关助剂活性会下降,导致固化粘接能力下降,所以遇到过期的电子白胶产品先咨询厂家的用胶建议,好在产品有效期内使用完成。

三、材料粘接面被污染
       电子白胶使用到的产品有铜材质、铁材质、铝材质、PVC材质等等与大多数金属、塑料相关的产品,为验证电子白胶产品使用到被污染的产品后的粘接性能变化,根据用户材质,进行了典型的模拟验证,比如被油渍、灰尘、还有金属产品出现生锈等污染情况下进行粘接对比,粘接性明显出现不良,粘接强度下降,粘接面污染越严重,越容易剥离,所以广大用户在使用产品时先预防粘接面出现污染情况,由于此产品未有类似现场案列,所以将模拟应用和大家分享,同样如果有遇到使用电子白胶出现粘接不良现象,粘接素材也可能是不良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