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的FLASH写及擦除时间那么长,还可以掉电保存数据吗

楼主(2022-03-14):
看了GD32F103VBT6的说明书,字编程时间居然要是200微秒-400微秒,页擦除时间60-450毫秒,比ST的大了10倍,如果不擦除保存20字节数据需要2毫秒还行,如果要擦除了再保存那不就分分钟保存不了?也许都没擦除完?整片擦除更恐怖,长达9秒,请问这些数据是准确的吗?这里有官方的支持吗?有用过掉电保存数据的大神吗?到处都找不到官方的支持,GD的芯片到底能不能用啊连支持都没有,到论坛上问也没人回应,是不是没什么人用GD的芯片啊,都不太敢换GD的芯片了。

网友A:
GD论坛里好像没有官方的技术支持啊

网友B:
你这些数据从哪看的呢,我刚测了下,512K的FLASH整片擦除大约需要1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些数据从哪看的呢,我刚测了下,512K的FLASH整片擦除大约需要100ms.

你测试的是什么型号?我说的是GD32F103VBT6,这是官方的说明书

网友B:
我在E503上测试的,看了503datasheet,下面有句注释,说这些数据没有在产品中测量,所以表格给出的时间并不是实际时间,具体时间可以自己测一下

网友C:
多找几个产品datasheet, 对比看一下,网上再搜一下,就应该知道有无明显差异了吧。有明显差异如果满足不了产品开发需求,就重新选择其他型号呗。

网友D:
1.建议使用GD32F303
2.参考最新的数据手册,可以官网下载
3.做数据存储的话,如果擦除肯定是两个空间,要先备份数据再擦除的,不然时间再短也可能丢失。可以找一些Flash模拟EEP的资料。

网友E:
用两个page轮流存储的方式,写page1完成后擦除page2,第二次写page2后擦除page1,确保有一个page是空的随时可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