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的FLASH写及擦除时间那么长,还可以掉电保存数据吗

楼主(2022-03-14):
看了GD32F103VBT6的说明书,字编程时间居然要是200微秒-400微秒,页擦除时间60-450毫秒,比ST的大了10倍,如果不擦除保存20字节数据需要2毫秒还行,如果要擦除了再保存那不就分分钟保存不了?也许都没擦除完?整片擦除更恐怖,长达9秒,请问这些数据是准确的吗?这里有官方的支持吗?有用过掉电保存数据的大神吗?到处都找不到官方的支持,GD的芯片到底能不能用啊连支持都没有,到论坛上问也没人回应,是不是没什么人用GD的芯片啊,都不太敢换GD的芯片了。

网友A:
别用低成本压榨用户的体验感,我只用ST

网友B:
我不喜欢存在芯片中,喜欢外挂芯片

网友C:
GD32Exx的擦写快

楼主:
我要替换stm32f103vbt6,只能用F103vbt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低成本压榨用户的体验感,我只用ST

ST的要170大洋啊

网友D:
stc字节编程都只需要20US

网友E:
擦除时间长的话,可以每次执行过读flash的时候,就擦除flash 处于等待被写的状态;等需要写flash的时候,直接写flash。这样就比较快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擦除时间长的话,可以每次执行过读flash的时候,就擦除flash 处于等待被写的状态;等需要写flash的时候,直 ...

一般情况下都是上电时检查有无需要擦除的,有就擦除,但有可能会出现在掉电时需要擦除的情况,所以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最主要是写时间也比较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情况下都是上电时检查有无需要擦除的,有就擦除,但有可能会出现在掉电时需要擦除的情况,所以不能不 ...

嗯嗯。我的这个,是因为需要“掉电**”,即掉电时候 要写入一次。

网友F:
国民技术的可以,保存速度和ST差不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要替换stm32f103vbt6,只能用F103vbt6的

替换ST 103系列,现在首推的是GD32F303系列,你可以看一下303的手册。

网友H:
如果想要擦写速度快,只能考虑Super Flash技术的存储类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