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定时器4 cnt模式问题

楼主(2022-03-14):
计数中断 ,通过        TIMER4_CNT_SetCycleVal(TIMER41_UNIT, 1000);改变中断频率这个函数是不能用的吗

网友A(2022-09-28):
改变中断频率啊?不能用这种吧

网友B:
我不知道啊,对小华的MCU结构不是很清楚,一般都是用变量++的办法

网友C:
应该能用吧,你看看数据手册呗

网友D:
其实可以问一下技术支持,比较靠谱

网友E:
这是设置中断的吧,应该可以吧

网友F:
你要是计数中断,用i++的方法不也行么

网友G:
应该可以用,你是遇到什么问题了么

网友H:
你可以把报错的提示,贴出来,帮你看看

网友I:
一般是可以用吧,这种定时器不是很常用么

网友J:
中断频率就是被中断的次数改变是么?

网友K:
定时器计数?

网友L:
用法的毛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