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目前我用GD32E103C8替代STM32F103C8。提示错误

楼主(2022-03-14):
我按照文档做了必要修改,keil仿真时总会提示:
Contents mismatch at: 08000058H  (Flash=FFH  Required=BBH) !
请问有人遇到过吗?应该怎么修改啊

楼主:
我用GD官方给的例程下载到电路板上没有问题,因此确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FLASH烧写算法不对,要选GD32E10x,不能选ST的flash

改成GD32后,提示M4内核不能烧

网友B:
一个是M4内核,,一个是M3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M4内核,,一个是M3内核,,,

那有什么办法不用移植,烧写进GD32E103吗?

网友C:
你直接用jflash这种烧录软件烧试试看,GD可以用jlink直接烧录

网友D(2022-04-13):
你好,现在也在使用这个,想问一下你的结果如何,修改了什么文档。

网友E:
可以简单粗暴,在不更改任何环境配置时,把在keil目录下找到e103的下载算法,放到st现在算法目录下,在keil里就可以不更改型号选择gd的算法用了。

网友F:
我也碰到过,先删除芯片再增加OK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简单粗暴,在不更改任何环境配置时,把在keil目录下找到e103的下载算法,放到st现在算法目录下,在keil ...

有实际试过没?行不行

网友H:
GD32E103 是M4内核,  工程建立好后,可以用目前官方LIB V1.3.0版本 库含糊是  我用的是V1.2   耐心花1周时间 去熟悉下库函数即可。 启动文件 系统时钟文件 都因为keil5 会自带不同的版本。

网友I:
国产进口MCU,GD现货,有技术支持,有需要的大哥哥小哥哥加微信了解行情询价,L18121451280 廖**

楼主(2022-07-27):
说下我最终的情况吧,最后是按照GD官方的标准例程重新写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