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极管恒流稳压电路

楼主(2022-03-14):
各位大师,附件为设备维护时整理的三极管恒流稳压电路,该电路通过给三极管基极提供稳定的电压从而给后面的工作电路提供稳定的工作电压。针对该电路想咨询R1\R4\R5电阻阻值变化对电路的影响。还望得到@king5555 的指点。

网友A:
用78XX就行

网友B:
电路中,R1\R4\R5电阻值大小,决定了负载需要的电流发生变化时,流过各稳压管的电流大小。

当负载需要的电流最大时,三极管需要的基极电流应该最大,此时的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应该最小。这个最小的工作电流,不能小于稳压二极管需要的最小工作电流,否则稳压值会不稳定。

当负载需要的电流最小时,三极管需要的基极电流也应该最小,此时的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应该最大。这个最大的工作电流,不能大于稳压二极管的最大工作电流,否则稳压会过热烧毁。

在满足以上两条件的情况下,其R1/R4/R5阻值如果略变大(小),则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会略增大(小)。稳压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在允许的范围内略大,根据它的I-U曲线特征,其稳压值会略升高(降低)。但是这种升高(降低)都很小,不会超过一般电路输出电压允许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稳压。如下图,Izd笵围较广,Vzd大于5v的,最小约0.5mA,加大Izd则Vzd略微增大。这个试验后修改电阻R即 ...

感谢5555给予的帮助,应该是PCB板空间原因吧大的封装器件估计放不下,所以采用了该设计,而且Q1没有设置散热,直接贴在PCB板上。
附件描述的电路(18V8V和5V)各能支持多少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R1\R4\R5电阻值大小,决定了负载需要的电流发生变化时,流过各稳压管的电流大小。

当负载需要的电 ...

感谢您的帮助,附件描述的电路(18V8V和5V)各能支持多少的电流。

楼主:
应该是PCB板空间原因吧大的封装器件估计放不下,所以采用了该设计。

网友D:
基本上没什么影向,三个电阻取值要考量流过的电流要维持稳压管稳定的区间及负载的变化(负载重时)对基极电流的提供上因基极电流的分流不影响稳压管的最小稳定工作电流。

网友D:
18V第一级纯属分散功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稳压。如下图,Izd笵围较广,Vzd大于5v的,最小约0.5mA,加大Izd则Vzd略微增大。这个试验后修改电阻R即 ...

按您提示的公式推导:Izd=稳压管工作电流,Vzd=稳压管的稳压值,Ib=基极电流
5V/Io={(Vcc-Vzd)/R-Izd}*HFE={(8-5.6)/5600-0.00005}*200=342mA(Izd取值0.5mA)
5V/Io={(Vcc-Vzd)/R-Izd}*HFE={(8-5.6)/5600-0.0002}*200=42.86mA(Izd取值2mA)
不知这样计算是否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性稳压。如下图,Izd笵围较广,Vzd大于5v的,最小约0.5mA,加大Izd则Vzd略微增大。这个试验后修改电阻R即 ...

查阅BC846b晶体管功耗为200mW按公式Pc=Pce=(Vcc-Vo)*Io,Io=0.2/(18-5)=15.38mA,按电路数据推导
Pc=Pce=(Vcc-Vo)*Io=(18-5)*42.86mA=557,18mW,(Izd=0.002时)
Pc=Pce=(Vcc-Vo)*Io=(18-5)*342.8mA=4.4564W(Izd=0.0005时)
这个推导计算是否准确,电路器件的参数应该是准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帮助,附件描述的电路(18V8V和5V)各能支持多少的电流。

利用Excel表,根据电路的数据,得到以下结果:

表中除第一级外,发射结电压只按照0.6V计算。
计算中,未考虑三极管本身的散热能力足够,是否能保证输出该表计算出的最大电流,有可能需要散热能力更大的三极管或者加装散热片。

三极管的β值不是确定的值,所以此计算结果(与β值有极大关系)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Excel表,根据电路的数据,得到以下结果:

感谢您的支持!数据很详细,我慢慢消化.

有看不懂的地方,请告知,我可以将计算公式详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所以在电源30V时,每颗三极管都消耗大功率会很烫。
因此宜用开关式电路,另一个再线性稳压。 ...

感谢给予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R1\R4\R5电阻值大小,决定了负载需要的电流发生变化时,流过各稳压管的电流大小。

当负载需要的电 ...

您给的计算表单数据能否再发我一下,昨天晚上看到了,早晨就没有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给的计算表单数据能否再发我一下,昨天晚上看到了,早晨就没有啦。

昨晚加上了几个字,就暂时被屏蔽等待审核了。现在已经恢复了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晚加上了几个字,就暂时被屏蔽等待审核了。现在已经恢复了显示。

你好!R3电阻实际是100欧姆0805封装2颗并联,按113mA电流,电压5.65V,这样功耗有点扛不住啊!

@wanwenhao1 :我这两天测一下电路的工作电流,然后回复你。
关键是你需要的电流究竟为多大,这里计算的是理论上的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