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沁恒CH552有空闲模式吗?

楼主(2022-03-14):
刚接触这个芯片,要研究一下USB传输,先写个简单程序熟悉一下环境,阅读说明书发现没有空闲方式,只有掉电方式PD。这种方式不能用定时器T0或T1唤醒。望指点,谢谢。

网友A:
您好,CH552没有空闲模式,在PD掉电模式下定时器不工作,仅可通过GPIO,USB,UART等外部唤醒方式唤醒,如果不想使用这种掉电方式睡眠,可以考虑使用降低主频的方式降低功耗,也能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CH552没有空闲模式,在PD掉电模式下定时器不工作,仅可通过GPIO,USB,UART等外部唤醒方式唤醒,如果 ...

谢谢

网友B:
功耗或许会成为不错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