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常温环境下测量大电阻?各位大佬有没有电路图或者思路

楼主(2022-03-14):
电阻测量量程为10M-10G,精度为10M!有没有大佬有做过的!

楼主:
又做过的可以讨论一下!有偿的哦!

网友A:
分辨率还是精度?

精度!其实精度可以根据测量阻值变换!

网友B:
成本有限制吗?比如1200元

网友:
用兆欧表测啊,有数字的,也有手摇的。
原理和普通万用表一样,只是要用高电压,可以用DC-DC升压,或者手摇发电机产生高压。

网友C:
我有方案,不过你这个10M到10G的范围,精度描述不清,一般都是按百分比计算精度的,不是固定多少值。我做的量程自动转换,成本在100多搞定。

加个联系方式讨论一下吧

网友D:
我没做过也没研究过,不过以前网上下载过一个兆欧表电路图,感觉就是升压再电阻串联DUT,原理搞懂做起来应该不难

网友E:
通过被测电阻的电流很小,只有nA量级。绝缘工艺考究。需要精密G欧电阻、高输入阻抗运放。其他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做过也没研究过,不过以前网上下载过一个兆欧表电路图,感觉就是升压再电阻串联DUT,原理搞懂做起来应 ...

谢大佬,我学习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大佬,我学习一下!

其实我也不懂也是网上看到的,我在别的论坛看到还有用万用表测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995983-1-3.html

网友F:
这玩意核心在于弱电流的测量。也就是要搞定nA量级电流的测量就OK了。难点在于这么小的电流要能避开工频干扰。
淘宝上就有现成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fad740bbtgqX8z&id=641929988895&ns=1&abbucket=19#detail,不加屏蔽也可以搞定的。
加个2.5V的电压,测量到100G的电阻完全不是问题。
相关的底层技术文档,21ic也有人贴过,lymex写的,如何精确测量pA量级的电流的一个帖子。
兆欧表的方案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大电阻往往有很大的电压系数,即加不同的电压,电阻差异很大,还是要尽可能 用小电压测量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