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通过分析与MCU进行SPI通信的数据知道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2-03-1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很难知道是啥芯片的
你还不如分析功能 ,画原理图 推断是啥芯片
再说了知道功能 另外找颗一样的 应该更方便

网友B:
首先看这个硬件是什么产品上的,功能是啥,然后看看外围电路设计,基本上就能判断是个啥东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