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05单片机启动定时器后,线程不再运行

楼主(2022-03-14):
我用的GD32F405单片机,移植了rtthread系统,移植后建立了一个线程可以正常运行,但我启动定时器后,定时器可以触发中断,但线程就不运行了,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么?下面是定时器的初始化,另外定时器触发中断的时间间隔只有0.1us,也太奇怪了。定时器初始化是timer2_init(83,5000);
168MHz / 84=2MHz

5000 / 2000000=2.5ms

void timer2_init(uint16_t arr,uint16_t psc)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2);                /* 使能TIMER2时钟 */

    /* TIMER2 初始化配置 */
    timer_deinit(TIMER2);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psc;                /* 时钟预分频系数 */
    timer_initpara.period            = arr;                /* 自动重装载值 */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2,&timer_initpara);

    timer_enable(TIMER2);

    nvic_irq_enable(TIMER2_IRQn, 3, 3);                        /* TIMER2中断设置,抢占优先级3,子优先级3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2,TIMER_INT_UP);        /* 使能更新中断 */
}

unsigned int timer_cnt_test = 0;
void TIMER2_IRQHandler(void)
{
    timer_cnt_test++;
    if (timer_cnt_test == 1000)
    {
       /* turn on LED1 */
        gpio_bit_set(GPIOB,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else if (timer_cnt_test == 2000)
    {
       /* turn off LED1 */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else if (timer_cnt_test >= 2000)
    {
        timer_cnt_test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