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为何充电宝会没电呢?

楼主:
做一个可以用充电宝供电的 LED灯,框图如下:

其中:
电压诱骗器用来让充电宝输出 12V。如果充电宝不支持,它就等于没接。我这个充电宝不支持,所以电压诱骗器输出的还是5V。
DC/DC  是升压到 12V的。前面用电压诱骗器就是想尽量给它省力的。
7555闪烁  是基于7555 的闪烁电路。
期待的效果是:LED 灯组不断闪烁。
有时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多数情况下,闪几下就灭了。一量电压:充电宝没输出了(实际电量很足的)。
查了一下充电宝的输出最大 5V * 3A= 15W,我的 LED 灯组全亮时理论电流  12V * 3.8A=46w。但它是闪烁的,功率可以减半为23W,还是有点超了。
是不是充电宝里有过流保护,电流太大切断了?
有什么办法能限制LED 的功率呢?当然我可以在电压诱骗器那加个电阻。有没有更优雅的办法呢?

网友A(2022-03-15):
1 确定你的充电宝是不是不支持快充 12V 输出
2 即使支持快充,12V3.8A 那也过流了,快充充电宝最大12V 2A
3 大概率输出过流,保护了

网友A:
为啥一定要充电宝供电?

网友A:
自己买几片电池做个12V电池组 供电也蛮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一定要充电宝供电?

因为这个灯的卖点就是可以用充电宝。

现在的想法是让灯的功率可调,必要时降低功率。
但是怎么调功率呢?在红圈那加个电位器?不知 DC/DC 能配电位器吗?

网友B:
这个明显是功率不足,输出过载了,用充电宝玩这个那就降低灯组的功率,或者看看现在市面上有没有更大功率的充电宝。

网友C:
5V 2A才是大部分的充电宝,你的卖点是要兼容客户手中已有的充电宝。(你这玩意儿像我大学后面的夜市一条街用的小照明灯)

考虑用恒流源驱动LED

网友D:
1、在DC-DC的输出端加装大容量的电容器,将充电宝的输出电流削峰至可以工作的范围。

2、降低LED灯组的功率,以满足充电宝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 2A才是大部分的充电宝,你的卖点是要兼容客户手中已有的充电宝。(你这玩意儿像我大学后面的夜市一条街 ...

因为 LED 灯组的功率比充电宝大,所以功率调节是必然需要的。虽然现在一般是 5V 2A 的充电宝,但也许不要很久就熊有更大电流的充电宝了,开发上还是要有点提前量。
请问有这样的恒流源芯片吗:输入 5V 到 12V,使用上别太复杂,最好功率可调。
谢谢!

网友E:
12V的LED加上恒流电路(芯片)就可以调整功率(电压线性调节或PWM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E:
12V的LED加上恒流电路(芯片)就可以调整功率(电压线性调节或PWM调节)

能给推荐个恒流芯片吗,谢谢!

网友F:
通过调555PWM的占空比调节功率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给推荐个恒流芯片吗,谢谢!

PAM2861等等

网友C:
芯龙的片子比较便宜也好搞到,现在快递受疫情影响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龙的片子比较便宜也好搞到,现在快递受疫情影响厉害啊

多谢!以 XL6001 为例,它是 8W。假如我用它驱动多个 串联的 LED,而且这些 LED 的总功率大于 8W,那么应该会感觉高度不够吧?

网友G:
充电宝有输出保护电路,输出过流会认为出现短路,于是切断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