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智能音箱改造接线

楼主:
本人不是从事电子相关行业,所以问一下小白问题,请大神帮助。家里有两个智能音箱,天猫精灵和小爱音箱,由于天猫精灵音质不好,想把它接入到小爱音箱上,因为小爱音箱有AUX口,目前是把天猫精灵的喇叭拆卸完了,但是喇叭线上有5瓦的功率,如果接上线插到小爱音箱上会不会给小爱音箱给烧坏,还有天猫精灵只有正负两条线,插头应该有三条线,该怎么接?谢谢   我把芯片和电路板的照片上传了

网友A(2022-03-15):
先把天猫精灵的板子拍个清晰点的照片发上来
然后先找到喇叭的焊接2点位置,顺着这个线往上找
找到功放芯片,如果能看到型号那最好,如果看不到型号,有丝印,自己不知道 那么把照片发来
然后请广大网友查找,找到功放芯片后,找规格书,
找到音频输入信号,然后,把你的线减掉 露出三根线,地线 左右声道,街道音频输入信号这个地方
注意 一般是一个串联电容之后,
然后另外一头插小爱 就可以了

网友B:
应该接不了。

一般蓝牙音箱是差分驱动喇叭,而且是CLASS D方波。

楼主:
谢谢帮忙回复,我什么都没管直接就接上了,现在听着正常,也不知道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C(点评):
AUX口输入阻抗一般1k左右(线路输入),所以对于喇叭输出端负载很轻,除了阻抗不匹配影响音质,不会损坏天猫的.

网友C(点评):
aux口也是线路输入的一种,跟line in和line out口一个道理,但考虑到是辅助性的接口,接入设备未知,所以电路设计上放宽一些,以适应各种设备的接入。作为代价就必须牺牲音质一点 所以AUX口不能接手机的耳机输出口,应该接音频设备的线路输出口。当然,这么接了也没关系,就是音质受点影响,波形保真度降低一点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我上传了照片,有时间您再帮看看呗谢谢啦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去油香收

楼主:
我把电路板和芯片上传了,麻烦再帮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天猫精灵的板子拍个清晰点的照片发上来
然后先找到喇叭的焊接2点位置,顺着这个线往上找
找到功放芯片 ...

我把照片上传了,麻烦再帮看看呗

网友A:
找规格书 看引脚

网友A:
看照片板子应该 是10楼的应用图

网友A:
音频线焊这2颗电容和芯片之间 试试

网友A:
地线接附近找个
如果不想让天猫精灵响 吧电容转90度 不要进芯片

楼主:
感谢大家  其实我一点都不懂  只想知道我从天猫精灵的喇叭线直接接触着插头插在小爱音箱里可不可,没有危险就行,复杂的操作我根本就不会呀  谢谢啦大家

楼主:
就是白色的那个快插  有一个线束,两条线的  接的是喇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  其实我一点都不懂  只想知道我从天猫精灵的喇叭线直接接触着插头插在小爱音箱里可不可,没有危险 ...

估计不行小爱承受不起

网友D:
从功放的前级引音频信号出来,用屏蔽线送到AUX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