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F330的USBCDC功能

楼主(2022-03-15):
PC系统win10和win11
KF32F330开发板运行USB_UART例程,电脑驱动大概率出现(代码10)问题。
插拔十次出现问题概率:
(代码10)无法找到对象                              一次
(代码10)请求的操作不成功                         三次
(代码10)发送无效的参数给服务或功能          一次
(代码10)STATUS_DEVICE_DATA_ERROR   两次
设备运转正常                                                 三次
请问是枚举那里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A(2023-04-13):
有些时候会有那个上拉1.5K电阻的事儿吧,你看看这里

网友B:
感觉是你USB接口的问题啊,你换个口试试呢?

网友C:
话说你用的是hub么还是什么?

网友D:
你这失败的概率挺高的啊,哈哈

网友E:
可以换个电脑的USB试试

网友F:
这种USB设备也不会这么脆弱啊,咋能枚举失败这么多次呢?

网友G:
是不是你的USB供电不足啊?

网友H:
可以考虑电源问题,枚举一般只要程序能正常运行就问题不大

网友I:
无效的话,是不是驱动不行啊?

网友J:
虚拟USB么?按理来说这种驱动都是电脑自带的了吧,可能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