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下,在KEIL软件里,能否用NU-LINK,来在线仿真下载MS51FB...

楼主(2022-03-15):
(无正文)

网友A(2023-10-24):
应该能下载吧,但是能否仿真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其实51的芯片,我觉得不如别用了

网友C:
现在ST的32或者国产的32位单片机多便宜啊

网友D:
51的芯片也是支持仿真了是吧

网友E:
这种仿真是不是会很慢啊?

网友F:
C51的内核还要仿真啊,哈哈,是不

网友G:
我觉得换个芯片吧,换成32位的单片机,好用还便宜

网友H:
应该可以仿真吧,我记得应该是能仿真的

网友I:
是不是没连接正确,导致的下载失败?

网友J:
你芯片选择的都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