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请问,芯旺微有汽车电子机油泵应用方案吗

楼主(2022-03-15):
请问,芯旺微有汽车电子机油泵应用方案吗,可以替代NXP S12ZVM系列产品,能够方波\FOC控制

网友A:
没有特定的方案。不过你们要是要方波/FOC的控制算法,是可以移植的。
不能完全替代ZVM系列,因为这颗料其实属于比较专用领域的了,集成度比较高。如果用ChipON的,在硬件上是需要做调整的,需要加外部的一些器件,例如LDO,LIN Transceiver,High/Low Side Driver等

网友B:
应该没有哦,他家是做车规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