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P00和P01输出这样二个PWM信号是怎么做到的呀?

楼主:
有一个新产品,用的是N76E003AT20的MCU,二路PWM(P00和P01,占空比可调)控制一个电机振动,最小占空比输出波形如图。因是刚接解新唐MCU,想请教一下新唐高手,这样的PWM信号是怎样设置输出的?十分感谢!

网友A(2022-03-22):
楼主都有这个图了没这个代码吗

网友A:
一个应该是左对齐,一个是居中对齐。

网友B:
典型的半桥驱动所需信号。
PWM发生器采用中心对齐,即计数是增加----到最大---减小---到0如此循环。
占空比数据:其中一路比较数据就是脉宽数据,输出取反;
另一路是最大计数--脉宽数据,这样,直接就可以产生180°相位差相同宽度的半桥驱动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