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一下 Nu-link- me 工具可以读出芯片的程序吗?需要使用...

楼主(2022-03-15):
请问一下 Nu-link- me 工具可以读出芯片的程序吗?需要使用什么软件?,或者使用其它什么工具?

网友A(2022-08-04):
你想读出新唐MCU的程序是么?

网友B:
是可以读出来的,得用新唐的烧录软件实现

网友C:
正常都是可以的啊,新唐的读写器是采用的DAPlink模式吧

网友D:
可以的,你去新唐下载个软件,就他家的烧录工具软件就行

网友E:
读取要看目标芯片是否加锁了,如果加锁你也读不出来

网友F:
也不需要什么工具了,就用nulink就可以了

网友G:
当然可以读出来啊,用nulink的话需要使用新唐的软件才行

网友H:
建议用jlink哈,jlink的话会很稳

网友I:
工具就官方的软件就行,一般都是可以的

网友J:
这个你去找个新唐的FAE吧,让他给你提供一下烧录软件,然后再看看使用说明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