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5817的奇怪现象

楼主(2022-03-15):
我将1N5817阴极接到5V上,测地与阳极,发现一样的5V。然后我接其阳极接到3.3V,阴极接5V,发现阳极仍有4.8伏多。这是怎么回事,不是正向导通吗,怎么5伏会到阳极呢?
不知道为什么发不了图片,发图片时要地址,但我的图片在电脑上,怎么给地址呢?

楼主:
静待高手

网友A:
我将1N5817阴极接到5V上,测地与阳极,发现一样的5V。
这个应该是由于二极管有漏电流.你在二极管阳极和GND之间接一个1K的电阻,再测,应该就是0V了.
至于<阳极接到3.3V,阴极接5V,发现阳极仍有4.8伏多>这个意思是3.3V到GND是4.8V?测错了?短路了?

网友B:
二极管有漏电流

网友C:
等待测试图片,不会是疏忽了没串接限流电阻,二极管坏了吧?

网友D:
你这种情况,阳极电压应该是虚电压,阳极产生的电压会比阴极低一点,可能二极管的内部漏电流导致的,如果阳极施加负载,如电阻放电则很快消失,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D:
也可能是1N5817这种大功率二极管内部的寄生电容产生的虚假电压

网友E:
你换成1N4148看看?

你可以看看1N5817的电流参数。。。
肖特基二极管漏电流很大的,特备是高温时。

网友F:
对的,试一下 4148

网友G:
现实中的二极管并非反向不能导通,反向加一定电压后会有一定漏电流存在,而1N5817的反向漏电流还比较大,反向接5V时,只要电压表的内阻足够高,远远高于5817的反向等效电阻,那么就可测得接近5V的电压。
不过,5817的正极接3V,负极接5V,此时测正极对地电压应该为3V,否则说明3V电源没有负载驱动能力或你的测量有误。如果测量确实没问题,3V电源也正常,那只能说明5817已经损坏接近于短路了,此时5V电源的驱动能力又强于3V电源,且3V电源有输出保护,这样3V电源的输出才会被拉高到接近5V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