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IMX8M mini开发板运行第一个Andaoid程序

楼主:
AC, AI, AN, mx, ni
1 在模拟器上运行
(1)打开上次创建的 MyApplication 工程,点击 file->project structure ,如图所示,选中默认的 NDK,然后点击 Apply,最后点击 OK。

(2)选择创建好的模拟器型号,如下图所示

(3)点击工具栏“Run”,再点击如下图所示红框的位置。

(4)等待几分钟,就可以看到模拟器上出现了 helloworld 的字样,如图所示。

30.2 在开发板上运行
在开发板上运行 APP 程序之前,要准备做好以下工作:
 在硬件方面,开发板的电源线,调试串口线,OTG 烧写线,屏幕要连接好。
 在软件方面,windows 系统要安装好 PL2303 驱动和 adb 驱动,开发板要烧写 Android 系统。并且开发板要参考第二十章 使用 ADB 命令传递文件到 Android 设备“允许 usb 调试”章节进行设置。
1 打开上次创建的 MyApplication 工程,在红框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开发板已经被识别到了,注意!!!一定要按照第二十章 使用 ADB 命令传递文件到 Android 设备章节进行设置,否则会识别不到开发板。点击箭头所指的绿色三角形,项目开始运行,稍微等待一会,安装成功,如下图所示:

2 此时,开发板连接的屏幕上已经显示出 helloworld 字样,如下图所示

迅为IMX8M mini开发板:

核心板参数
尺寸:        50mm*50mm
CPU:        NXP i.MX8M Mini
主频:        1.8GHz
架构:        四核Cortex-A53,单核Cortex-M4
PMIC:        PCA9450A电源管理 PCA9450A电源管理, NXP全新研制配套iMX.8M的电源管理芯片,有六个降压稳压器、五个线性稳压器和一个负载开关,为整个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
内存:        2G DDR4
存储:        8G EMMC
工作电压:        5V
系统支持:        Android9.0系统; Linux4.14.78 + Qt 5.10.1 系统
引角扩展:        引出脚多达192个,满足用户各类扩展需求
工业级运行温度:        -20℃到+80 ℃

底板参数
尺寸:        190mm*125mm
UART:        1路232串口
POWER:        直流电源输入接口,12V5A电源输入
TTL-UART:        1路
SWITCH:        电源开关
232-UART:        1路
PDM接口:        8路, 最大支持4线8通道 (2mm间距10PIN插座引出)
SAI:        支持5路SAI接口(2mm间距26PIN插座引出)
DIP: SWITCH        1个10位拨码开关
MIC:        支持MIC输入
Ethernet:        1 路千兆工业级以太网,RJ45 接口
PHONE:        支持耳机输出
USB HOST:        2路USB2.0,带有集成PHY
RS485:        1路
WIFI/BT:        支持
CAN:        1路
MINI PCIE:        可外接mini PCIE接口的4G模块,具备PCIE2.0单通道
Speaker:        2路
4G模块:        支持(选配模块,需要请联系客服)
SDIO/GPIO接口:        20PIN
USB OTG        1路标准micro USB插座,USB2.0 OTG
JTAG接口:        1路(2mm间距20PIN插座引出)
CAMERA接口:        1个MIPI CSI(4通道),带PHY
GPIO接口:        20PIN(2mm间距20PIN插座引出)
MIPI-DSI:        1路 4通道
TF Card  :        1个
SIM Card:        1个
RTC:        实时时钟
按键:        5个
I2C:        2路(2mm间距26PIN插座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