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自举二极管的电流该如何选择

楼主(2022-03-15):
请问论坛技术大佬,我在做同步升降压电路,用到了自举电容he自举二极管,自举二极管充电的时候会有较大的电流,请问流经二极管的电流该怎么计算,该怎么选择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A:
什么是自举二极管

你这是从功能上说的吧,自定义的?

网友B:
请问什么叫做自举二极管啊

网友C:
正在什么产品上需要用到呢

网友D: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E:
它的关键参数都有什么啊

网友F:
主要 用在电路的什么位置上呢

网友G:
没有使用过这种二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