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T-START-F425测评】3、SPI(OLED)

楼主:
      本次实验使用使用SPI1接口驱动1.3寸单色OLED。

一、知识准备
      AT32F425R8T7T片上集成了三组SPI(I2S)接口,支持主、从模式;在全双工及半双工状态下最高速率可达36Mbit/s,可配置成8位或16位数据格式。

本次实验只是驱动OLED,SPI做为发送器。

二、程序实现
      程序依然使用官方例程进行修改,OLED驱动还是移植于“中景园”,程序中包含有软件模拟SPI及硬件SPI。
static void spi_config(void)
{
#ifdef SPI_HARDWARE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spi_init_type spi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SPI1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spi_defaul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5, GPIO_MUX_0);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A, GPIO_PINS_SOURCE7, GPIO_MUX_0);
        // SPI1 SCK(PA5)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SPI1 MOSI(PA7)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GPIO_PINS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 CS(PA2)\DC(PA4)\RST(PA6)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OLED_PORT_IS;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spi_init_struct.transmission_mode = SPI_TRANSMIT_HALF_DUPLEX_TX;
  spi_init_struct.master_slave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_struct.mclk_freq_division = SPI_MCLK_DIV_8;
  spi_init_struct.first_bit_transmission = SPI_FIRST_BIT_MSB;
  spi_init_struct.frame_bit_num = SPI_FRAM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 = SPI_CLOCK_POLARITY_HIGH;//;
  spi_init_struct.clock_phase = SPI_CLOCK_PHASE_1EDGE;
  spi_init_struct.cs_mode_selection = SPI_CS_SOFTWARE_MODE;
  spi_init(SPI1, &spi_init_struct);

  spi_enable(SPI1, TRUE);

#else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_struct;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A_PERIPH_CLOCK, TRUE);

  gpio_default_para_init(&gpio_init_struct);

  gpio_init_struct.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_struct.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PUSH_PULL;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s = OLED_PORT_IS;
  gpio_init_struct.gpio_pull = GPIO_PULL_NONE;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_struct);

#endif
}
static void OLED_WR_Byte(uint8_t dat,uint8_t cmd)
{
        uint8_t i;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ifdef SPI_HARDWARE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等待发送缓存为空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1, dat);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1, SPI_I2S_TDBE_FLAG) == RESET);//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else
        for(i=0; i<8; i++)
        {
                OLED_SCL_Clr();
                if(dat & 0x80)
                   OLED_SDA_Set();
                else
                   OLED_SDA_Clr();
                OLED_SCL_Set();
                dat <<= 1;
        }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endif

}

三、实验结果
      使用的OLED模块与上次I2C实验所用了OLED模块使用了同种规格的屏,做成了两种不同的接口。实验中可以明显感觉到,SPI驱动比I2C驱动速度要快得多,画面也更加流畅。

网友A(2022-03-15):
现在都流行白色开发板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流行白色开发板吗

不是流行,是跟风

网友C:
spi最快能达多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i最快能达多快呢?

具体的刷新率没有测试过,只是相对于I2C驱动时左移速度要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