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reeRTOS创建静态任务和动态任务怎么选

楼主(2022-03-15):
静态任务和动态任务的区别,就是一个需要自己建立堆栈,一个不需要自己建立堆栈!
但是一直没有说两者之间在使用上的选择,比如哪一种创建方法更稳定,哪一种更好用!在创建任务时改如何去选择!

网友A:
如果任务不需要删除就静态.如果任务需要动态的创建删除就动态分配堆栈空间.
一般不建议用动态堆栈,比较费心.你要时刻担心你的系统堆区有没有溢出...会让程序设计更复杂

网友B:
赞楼上,
那就是能静态就静态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