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一般MCU对电源有什么要求

楼主(2022-03-15):
纹波,安全保护等功能,
应该怎么提要求

网友A:
一般来说,只要不超过MCU电源的工作范围,mcu都能工作,但是纹波这一类其实是和mcu工作的性能相关了,电源稳定,mcu工作就越可靠稳定。具体要求一般的规格书只会体现工作范围,最大限制值等。

网友B:
一般是按照数据手册的推荐来约束

网友C:
你可以用LDO来供电,基本可以支持MCU的供电需求

网友D:
电源没啥需求,一般都是电压,纹波,电流咯

网友E:
安全保护是你设计电源时需要考虑的

网友F:
你要考虑给MCU供电,就是考虑供电的电压,电流,纹波建议用LDO能好一些

网友G:
一般MCU也不是很矫情的,所以用啥都是可以的,纹波别太大就行了

网友H:
看芯片的数据手册来提需求就好了

网友I:
一般纹波都要求比较小才行,不然MCU很容易会坏的

网友J:
这个没法帮你,我觉得是看手册才能知道的

网友K:
看你用哪款MCU,参考一下他家的demo开发板就好了啊

网友L(2022-04-22):
对电源的要求具体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M(2022-08-11):
这个数据手册上有说明把

网友N:
要求不算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