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删除删除

楼主(2022-03-15):
删除删除删除

tyw
看下500例中的同类电路,人家双向触发R,C不是你这么接的.
tyw
去油香收

网友A:
楼主可以找一下固态继电器的线路对比一下,楼主所遇问题应该不是该电容原因所致。

网友B:
从ACL进火线,经过510R,然后经过光耦出来串一个2.7K-3.3K左右的1206电阻,去掉那个470R电阻就行了;103电容根本不是问题所在;

网友C:
用个压敏电阻保护一下?

网友D:
是烧了?还是击穿?如果是击穿,可控硅会自动恢复,你怎么知道它击穿的?

网友E:
RC吸收你少了个R,

网友F:
最近正好在弄 可控硅·
负载是什么类型的?击穿有什么现象?这是RC 吸收电路吗?是不是缺个电阻·?

如果是感性负载的话,就目前你这个电路可改进方案:
(1)RC吸收一对;(2)外加一个压敏电阻;(3)不行在给上个扼流圈,来套组合拳
注意:(1)T1 T2 两端AC零火接线方式;(2)可以查一下 瑞萨关于双向可控硅的官方中文文档。

网友F:
T1和G之间是呈现电阻特性的,阻值几十欧姆到上百欧姆不等,可以视情况改变负载接线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