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n32wb031芯片FLASH操作注意事项

楼主(2022-03-16):
#21ic问答#
————————————————————————————————————————————
操作单位:
1、FLASH操作的最小单位,读是4字节;
2、写是每页256字节;
3、擦除是每扇区4K字节
————————————————————————————————————————————
耗时:
1、按页写操作时间 (256 bytes) 2-3ms
2、按扇区擦除(4Kbytes)16-30ms

网友A:
能不能擦一个扇区,等这个扇区写满了再重新擦(每次40byte,每次地址后移256BYTE,一个扇区写16次,再转移到下一个扇区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擦一个扇区,等这个扇区写满了再重新擦(每次40byte,每次地址后移256BYTE,一个扇区写16次,再转移到 ...

FLASH擦操作必须按照4K字节对齐的方式进行,另外耗时16~30ms,代码逻辑编写的时候要注意预留足够时间,否则可能或导致蓝牙异常断开或通信中断,甚至其他异常。

@zhanxiao :没问题,正常操作。
我的意思就是写16次,1次256bytes,正好写满4K,然后擦除再写

网友B:
感谢分享的避坑经验

网友C:
你好,我今天测试的时候FMC_Erase函数的时候没有用,并没有擦除任何东西。并且我尝试了不擦除直接写入好像也可以做到?请问大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今天测试的时候FMC_Erase函数的时候没有用,并没有擦除任何东西。并且我尝试了不擦除直接写入好像 ...

擦除操作标准接口函数为Qflash_Erase_Sector , 一次擦除制定地址的一个扇区,参数address,为需要擦除的FLASH地址,必须是扇区起始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的避坑经验

有遇到相关开发操作上的问题,欢迎留言提出来,一起讨论解决。

网友D(2022-04-29):
国民的flash擦除时间为何这么长,例如ST GD等一般最大5ms,而国民16~30ms太长了。
蓝牙通信时进行写flash操作很容就断开或者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民的flash擦除时间为何这么长,例如ST GD等一般最大5ms,而国民16~30ms太长了。
蓝牙通信时进行写flash操 ...

ST GD的哪些蓝牙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国民的flash擦除时间为何这么长,例如ST GD等一般最大5ms,而国民16~30ms太长了。
蓝牙通信时进行写flash操 ...

蓝牙通信过程中不能被打断的,应该在代码逻辑上避免蓝牙连接、通信等有收发任务过程中操作flash,这与flash读写速度快慢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ST GD的哪些蓝牙芯片型号?

记错了,那个其他家的单片机。
ST和GD在20ms左右,和贵司的基本一样。

网友E:
想用这款芯片,找哪位牛人?(QQ:1278020170)

楼主(2022-05-30):
引用 网友E:
想用这款芯片,找哪位牛人?(QQ:1278020170)

您好,请关注国民技术官网微信公众号,获取合作联系人接口,或有相关技术支持协助提供资料和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用这款芯片,找哪位牛人?(QQ:1278020170)

加您QQ了,有什么详细需求可以随时沟通;

网友F(2022-08-31):
引用 楼主:
FLASH擦操作必须按照4K字节对齐的方式进行,另外耗时16~30ms,代码逻辑编写的时候要注意预留足够时间,否 ...

意思是每次执行擦除时,都要延时16-30ms的时间吗

网友F:
要是蓝牙连接过程中,需要操作读写flash和擦除,那怎么整?

请具体描述一下应用的场景,一般蓝牙透传功能,在未连接上或连接过程中是不能传输蓝牙数据;要等到蓝牙连接成功后再进行BLE数据传输和其他逻辑操作;避免再蓝牙连接过程中进行flash操作或其他应用层操作逻辑。

网友G:
目前好像发现定时器会影响flash擦除和写入?开启的时候擦除写入会卡死,把定时器关闭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目前好像发现定时器会影响flash擦除和写入?开启的时候擦除写入会卡死,把定时器关闭就不会了 ...

flash操作过程中避免其他模块的中断影响。

网友G:
引用 楼主:
flash操作过程中避免其他模块的中断影响。

顺便问下 这款的flash擦除次数是多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顺便问下 这款的flash擦除次数是多少

10万次

网友G:
请问在哪配置能让多个设备连接蓝牙呢,我在连接成功那里把广播打开了,但是还是只能连接一个,其他的就搜不到蓝牙了

网友I(2023-10-12):
TA = -40~105°C  1万次  正常10万次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要是蓝牙连接过程中,需要操作读写flash和擦除,那怎么整?

同问

网友J(2023-11-16):
你好,例程上用的擦写flash是指芯片内部flash吧?能用外挂的FLASH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