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我要自己写一个bootloader,mini54要如何调试LDROM代码,我用的是keil工具

楼主(2022-03-16):
还有想请教一下如何将代码跳转到flash某个位置去执行,我只能跳转到0x00000000开始执行。

网友A:
一,用分散加载文件,让0地址开始的512个字节,只放向量,不放代码。
二,关所有中断,防止以下过程被打断。
三,写向量重映射寄存器的值,等于你想要跳转的那一页地址,这部分在FMC章节有说明
四,写SCS_AIRCR寄存器的bit2,“系统复位”芯片,注意,不是CPU复位,也不是芯片复位。

如果你只是想跳到LDROM的开头,有个简单的办法:写FMC_ISPCTL寄存器的位2,然后系统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