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NUC131 IO口直接PWM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22-03-16):
用NUC131LD2AE 的PWM0 和PWM1直接驱动2个四线步进电机,用M0516的程序改了改总是不行,这两款芯片的PWM区别很大吗?请教大神有NUC131驱动步进电机的代码吗,指点一下

网友A:
您好,是否能請您用示波器確認一下,NUC131與M0516的PWM輸出波型是否相同呢?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M0的都差不多 选择引脚为pwm 把pwm所在的引脚设置为输出模式;

网友C:
IO口可以直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