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怎么生成APROM,SPROM两个HEX

楼主(2022-03-16):
KEIL怎么生成APROM,SPROM两个HEX?, 若不可以那么有专业的工具分离吗?我现在只能用KEIL烧录芯片,然后用ICP读出APROM和SPROM,感觉很笨的办法。

网友A:
keil编译完之后,文件里会有APROM和SPROM两个bin

网友B:
一直都是用keil或者jflash

网友C:
用scatter file,会根据你的分配flash大小,及指定obj的位址, 最後生成2个hex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