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UC029SDE芯片有UART4/5吗?

楼主(2022-03-16):
NUC029SDE芯片有UART4/5吗?
我在PIN_Configure上可以配置,但是在规格书上面没有找到相应的内容,请问是隐藏了吗?实际UART4/5能不能用的?

网友A:
正在用NUC029SDE,没发现有串4,串5,也不能配置。

网友B:
没有数据手册么

网友C:
没有UART4/5,选型表说4个那就是只有UART0~3

网友B:
这个解释很到位

网友D:
NUC029SDE备有丰富的外设

网友E:
https://www.nuvoton.com/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0-mcus/nuc029-series/nuc029sde/?__locale=en

网友F:
具这个没有串口5吧

网友G:
http://www.nuvoton.com.cn/products/microcontrollers/arm-cortex-m0-mcus/nuc029-series/nuc029sde/

网友H:
四组UART的

网友I:
有高达12通道 PWM、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四组UART、 SPI、I²C、12位ADC、模拟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