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3 開發版 ISP 問題

楼主(2022-03-16):
新唐FAE您好  請教個問題
我買NNuTiny-SDK-NUC123這塊開發版我接ICE的USB 透過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 (2.6版本)
把官方提供的 hid bin 檔(NUC123_ISP_HID_PB14.bin)
燒進去 target IC 的LROM
燒錄成功
之後接上target usb + PB.14 low
hid沒有出現ˊ在電腦裝置上   無法做ISP的動作

想請問 有哪個地方有做錯呢?

网友A:
是不是USB口接反了,要用tinyboard靠NUC123的那一端USB。或者试着烧录BSP的HID mouse 的例程插上电脑看看鼠标指针是否会动。或者换一台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