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MDK5下载mini58芯片时出现错误

楼主(2022-03-16):
使用MDK5下载mini58芯片时出现如下错误

ICE:Cmd error:Wait mcu reset timrout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在ICP软件中是可以正常擦除芯片的
MDK配置如下

网友A:
请问你的ICE脚是否配置为GPIO了?

网友B: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C:
链接,电源和重启

网友D:
看着就是哪哪都正常,就是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