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多客户端遥控开发

楼主(2022-03-16):
论坛里面的长辈们,你们好,我有个问题求解答。  我想做一个无线遥控。 红外,蓝牙,wifi.  都无所谓。 需要1个服务端, 分别控制几十个客户端。 客户端只需要开关功能。  但是客户端体积一定要小,是用纽扣电池驱动的震动器。  我想知道,有什么成熟的,客户端芯片吗。  或者其他简单的解决方案。

网友A:
这个要看遥控的距离,中间是否有遮挡。最简单的方案就是遥控编解码芯片,PT2262、2272之类,有红外和RF两个版本。

网友B:
BLE-MESH挺合适的

网友C:
看需求。类似饭店里面的点菜计时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