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的片子,能做智能家电吗

楼主(2022-03-16):
如题,有没有试过的

网友A:
都是通用的mcu,需要选取实际应用对应的芯片资源即可。理论上都是可以的。

网友B:
挺好的模拟资源丰富

网友C:
可以的啊,资源满足就行。

网友D:
车规级芯片,你说能不?

网友E:
没问题噢,资源满足就行。

网友F:
可以,no problem。

网友G:
可以啊,车规级应用到消费电子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H:
车规级芯片是可以应用消费电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