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07 USB 连接手持移动终端问题?

楼主(2022-03-16):
手持移动终端可以通过USB数据线连接至电脑映射出盘符信息【即插到电脑上显示出来D盘等等】,现在想要实现通过STM32F407替代电脑来连接手持移动终端,例程用原子的USB主机U盘实验可以正常识别到U盘,但是识别不到移动终端的盘符信息。

查看串口打印信息执行到下面函数了。不知怎么回事?帮忙分析下。
//等待用户输入按键,执行了下一步操作
USBH_USR_Status USBH_USR_UserInput(void)
{
        printf("跳过用户确认步骤!\r\n");
        return USBH_USR_RESP_OK;
}

网友A:
你可以这样,用cubemx生成个工程,看看是否OK

网友B:
我网上搜了一下,好像没啥问题吧,得返回OK才能读到U盘的

网友C:
http://www.openedv.com/posts/list/53962.htm参考一下这个例程吧

网友D:
没用过F4做过U盘,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例程参考吧,您找找看

网友E:
是不是U盘需要格式化呢?或者换个U盘试试,有可能挑U盘的

网友F(2023-03-03):
手持移动终端可以通过USB数据线连接至电脑映射出盘符信息,现在想要实现通过 STM32F407 替代电脑来连接手持移动终端,例程用原子的USB主机U盘实验可以正常识别到U盘,但是识别不到移动终端的盘符信息。

楼主(2024-01-11):
感谢大家的热心解答

网友G:
驱动问题

网友H:
协议问题

网友G:
如果电源不足,设备可能无法正常工作或被主机识别。

网友I:
代码问题

网友J(2024-04-05):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K: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L: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

网友M: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N: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O: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P: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J: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