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怎么通过RS485驱动电机?

楼主(2022-03-16):
STM32怎么通过rs485驱动电机,即在单片机和电机之间要加什么器件

网友A(2022-07-10):
为什么要用485呢

网友B:
通过485控制电机的话,电机之前也要加个485MCU

网友C:
485就是通信,控制电机还得是MCU

网友D:
不能直接通过485控制电机的,还得加控制器件才行

网友E:
需要在单片机和电机之间加个485,电机驱动器等等

网友F:
我觉得你这个485还不是很理解呢,你可以先学习一下通信这部分的

网友G:
你需要先实现485通信,然后在实现对电机的控制

网友H:
电机这块你需要实现电机驱动的,而且也需要两个MCU实现485通信才行

网友I:
你需要在单片机加485芯片,两个单片机都需要的,然后在一个单片机那端加个电机驱动

网友J:
485需要2485芯片才能实现485通信的

网友K:
这个需求还是比较简单的,建议在单片机和电机之间加两个485芯片和一个MCU实现对电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