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国产单片机] PD快充也没那么神秘CH543D(PD诱骗受电Sink解析)

楼主(2022-03-16):
随着USB PD3.1的发布,PD快充将支持最高48V电压输出,充电功率同步提升至240W,在生活中PD充电器随处可见,为人们日常提供不可或缺的便捷。如果有一款合适的“诱”电端,PD充电器就可以连续输出可调节的电压,这对于工程师来说不就相当于一个可调的电压源吗?基于CH543的评估板做了这样一个受电端,效果差不多这样:

PD快充是基于CC线通讯完成,需要遵循USB Power Delivery规范,从PD协议规范中可以了解到具体的协商过程:

由上图可以看出USB PD通讯就是Host(Source)和Power Brick(Sink)之间的数据交互。当Sink接入后(主机检测到5.1K下拉电阻的接入),主机(Source)将在100ms~200ms内会发送Source Cap(包含可提供电压档位的PDO)。
设备接收到主机发来的消息时会回复Good CRC进行响应,并在24ms内回复Request(请求需要的电压电流)。
主机收到设备发来的Request会回复Good CRC进行响应,并检测自身PDO是否支持设备Request,支持:会在24ms内回复Accept,不支持:回复Reject。
设备接收到主机发来的Accept/Reject,都会回复Good CRC进行响应。
主机若是支持设备请求,将会在450ms进行调压,调压完成后发送PS_RDY,然后等待设备回复Good CRC进行响应。

理论明白了,现在就动手来实践吧,硬件采用的是:“沁恒微电子”的CH543评估板,CH543 内置了 USB Power Delivery 控制器和 PD BMC PHY 收发器,支持 USB type C、BC、PD2.0、PD3.0、PPS,还支持 12V 高压电源,PD通讯时需要的BMC编解码、4B5B编解码、CRC校验也都有集成,这样的话用CH543实现一个PD通讯就比较简单了。

单片机原理图CC可以直接连接Type-C端口,不需要额外添加器件(CH543内置5.1K下拉),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这次编写的是PD Sink受电端,那么我只需要在合适的场景下及时回复Good CRC和Request,就能完成USB PD通讯。在消息处理上,我是根据CH543 USB PD中断的特点来进行相应消息处理,软件如下:

void PD_PHY_ISR(void) interrupt INT_NO_USBPD using 1
{
        if ( PIF_RX_RST ) {/*接收到复位信息中断*/
                printf("RST ");
                PD_PHY_HRST_ISR();                //收到HRST
                PD_PHY_RX_INIT();
        }
        if ( PIF_RX_ACT ){/*数据包接受完成中断*/
            TR0 = 0;  ET0 = 0;
                        PIF_RX_ACT = 0;
                if ( (UPD_INT_FG & MASK_PD_STAT) == PD_RX_SOP0 ) {        //收到HRST或SOP数据
                        Union_Header = (_Union_Header *)PD_RX_BUF;    //强制转化
                                        if ( PD_PHY_STAT.WaitingGoodCRC ) {          //是否在等待GoodCRC
                                          if(Union_Header->HeaderStruct.MsgType == GoodCRC){
                                                        PD_PHY_STAT.WaitingGoodCRC = 0;
                                                        if(PD_PHY_STAT.SendingRequest == 1){ PD_PHY_STAT.SendingRequest = 0;}
                                                        Send_Count = 0;
                                                        PD_PROT_ISR();
                                }
                        }else {
                                        switch(Union_Header->HeaderStruct.MsgType)
                                        {
                                                case SourceCap:
                                                                 NDORcv=Union_Header->HeaderStruct.NDO;
                                                           memcpy(PD_Source,PD_RX_BUF,30);
                                                                 PD_PHY_STAT.SendingRequest = 1;
                                                                 break;
                                                case Request:
                                                                 break;
                                                case Accept:
                                                           MsgID ++;
                                                                 break;
                                                case Reject:
                                                                 break;
                                                case PS_RDY:
                                                                 break;
                                                case GetSrcCap:
                                                            MsgID++;
                                                           PD_PHY_STAT.SendingSourceCap = 1;
                                                     break;
                                                case GetSinkCap:
                                                                 MsgID++;
                                                                 PD_PHY_STAT.SendingSinkCap = 1;
                                                                 break;
                                          case SourceCap_VDM:
                                                                 break;
                                                default :
                                                break;
                                        }
                                                mDelayuS(25);
                                          PD_PHY_STAT.SendingGoodCRC = 1;        //置发送GoodCRC标志位
                                                PD_PHY_TX_GoodCRC();                                //回复GoodCRC
                        }
        }else PD_PHY_RX_INIT();
}
        if ( PIF_TX_END ) {                /*数据包发送完成中断 */
                  PIF_TX_END = 0;
                        if(CCSel == 1){  //发送完成关闭低压
                                CC1_CTRL &= ~bCC_LVO;
                        }else if(CCSel == 2){
                         CC2_CTRL &= ~bCC_LVO;
                        }
                if ( PD_PHY_STAT.SendingGoodCRC ==1 ) {
                        PD_PHY_STAT.SendingGoodCRC = 0;
                        PD_PROT_ISR(); //GoodCRC发送完成,向Prot转交数据
                }else {                        /*开始接收GoodCRC*/
                                        PD_PHY_STAT.WaitingGoodCRC = 1;
                                           mTimer_x_SetData(10000);    //5ms
                                        PD_PHY_RX_INIT();
                }
        }
}
Sink端的程序编写从一个Request开始,Request请求结构如下:

下面是用CH543编写Request的代码:
void PD_PHY_TX_Request(void)
{
        UINT16 Volt_Value;
  UINT8 temp=0xff;  //pdo 档位
        UINT8 i;
        UINT16 Temp;
        UINT16 Data_H8;
        UINT16 Cur_Temp = 0;

        for (i=0;i!=NDORcv;i++)
        {
                        Union_SrcCap = (_Union_SrcCap *)&PD_Source[2+(4*i)];
                        Data_H8 = (Union_SrcCap->SrcCapStruct.DataH8);
                        if((Data_H8 >> 6 ) == 3)
                        {
                                        PPS_Flag = 1;
                                        printf("\r %d is PPS\n",(UINT16)(i+1));
                        }else{
                                                        Temp = (PD_Source[3+(i<<2)] >> 2)+((PD_Source[4+(i<<2)] & 0x0F)<<6);
                                                        Temp*=50;
                                                        if (Temp <= Volt_Value )
                                                        {
                                                                if(Temp > Cur_Temp)
                                                                {
                                                                        Cur_Temp = Temp;
                                                                        temp = i+1;
                                                                }
                                                        }
                         }
        }
        if(Temp_PDO != temp )
        {
                printf("No requested voltage! \r\n");
                printf("Request adjacent voltage! \r\n");
        }
        if(temp != 0xff)
        {
                        UPD_T_SOP = UPD_SOP0;
                        UPD_T_LEN = 6;
                        PD_TX_BUF[5] =( (temp<<4) | 0x02);
                        PD_TX_BUF[4] = ((PD_Source[3+((temp - 1)<<2)]&0x03)<<2) |(PD_Source[2+((temp - 1)<<2)]>>6) | (PD_Source[4+((temp - 1)<<2)] &0xF0);
                        PD_TX_BUF[3] =(PD_Source[3+((temp - 1)<<2)]&0x03) | (PD_Source[2+((temp - 1)<<2)]<<2);
                        PD_TX_BUF[2] = PD_Source[2+((temp - 1)<<2)];
                        PD_TX_BUF[1] = (0x10 | (MsgID << 1));
                        PD_TX_BUF[0] =0x02 | (0xC0 & PD_Source[0]);
                        PD_PHY_TX_INIT();
        }else{
          printf("No Matched Volt.\r\n");
        }
}

按照PD的协商流程,可以完成PD通讯。另外在工程中增加了I/O中断来调节电压档位升降:
主程序内循环检测:
if(Gears_Plus == 1)
        {
     if(P1_5 == 1)
                 {
                         PD_Request_Gears += 1;
                         Gears_Plus = 0;
                 }
                if(PD_Request_Gears>5)
                 {
      PD_Request_Gears = 1;
                 }
        }
        if(Gears_Sub == 1)
        {
                 if(P1_4 == 1)
                 {
                         PD_Request_Gears -= 1;
                         Gears_Sub = 0;
                 }
     if(PD_Request_Gears<1)
                 {
      PD_Request_Gears = 5;
                 }
        }
        if(Temp_PDO !=PD_Request_Gears)
        {
                Temp_PDO = PD_Request_Gears;

                printf("Temp_PDO == %d\r\n",(UINT16)Temp_PDO);
                PD_PHY_TX_Request();
        }

通过逻辑分析仪观察,PD的SINK通讯成功!

当主机发来Source Cap后,设备端点按照PD协议流程进行响应并回复Request,直到主机发送PS_RDY 结束一次PD请求调压过程,然后设备端点可以多次发送Request来请求新的电压,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多次请求成功!

至此PD Sink端的应用升降电压就实现了,另外要实现PPS调压还需要完善程序代码(PPS和固定档位的PDO处理方法有一定区别),后面会找时间继续。附件是硬件、软件资料,小伙伴们可以按需下载。

楼主您好,请问最新的资料,可以分享下吗
@wang159357 :CS957914743
@Liuhl1998 :您好,请问有最新的代码吗,怎么联系您呢
@wang159357 :默认5V哈,需要触发
我用数据线把你的CH543 PD文件的hex烧录进板子,再用万用表测电压,只有5v左右不动的电压,并没有诱骗成功啊
楼主你好,能否给个联系方式,我有事想咨询一下,谢谢
看完我就懂了,原来我差的是个脑子

楼主:
叙述的是大概流程,想要深入了解的可以参考www.usb.org 下载PD协议相关手册。

楼主你好,能否给个联系方式,有事想咨询一下,谢谢

网友A:
看完了感觉很神秘!

网友B:
我不允许这篇贴还没有人看到!写得太好了吧!

网友C:
有空我也研究下P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空我也研究下PD

我这有好多资料,需要时候扣我

@zengzh :附件里有源码哈
邮箱:1686374074@qq.com
@zengzh :邮箱:1686374074@qq.com
楼主,您这边的PD快充的资料可以发我一份吗,我最近在学习PD快充协议,非常感谢!
@wang159357 :需要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了感觉很神秘!

为了篇幅 精简,牺牲了内容。

网友D:
CH549应该也支持吧?官方资料有点少,讲的不清楚,是不是要用到库?

回头研究下

网友E(2022-05-23):
谢谢楼主,有用的东西

楼主(2022-07-21):
有最新代码   需要的说一声

@wang159357 :联系方式 ??
我想要,楼主怎么联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最新代码   需要的说一声

楼主请问有协议层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请问有协议层代码可以分享一下吗

都在例程里了哈,需要最新的可以私我

网友G(2022-08-27):
请问楼主PPS的实现了吗

@zou870848836 :联系方式?
@Liuhl1998 :请问能学习下吗?
实现了
早就实现了

网友H(2022-10-07):
你好!基于CH543D的全协议快充诱骗方案有测试成熟的吗?我们有方案需求,可谈酬谢
...13672904889 崔先生

网友I:
感谢分享,刚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基于CH543D的全协议快充诱骗方案有测试成熟的吗?我们有方案需求,可谈酬谢
...13672904889 崔先生 ...

请问需要哪方面的快充协议?受电端还是供电端??

网友J(2022-11-06):
厉害,研究研究

网友K:
引用 楼主:
有最新代码   需要的说一声

楼主怎么联系

之前帖子有留下vx的

网友L(2022-12-07):
引用 楼主:
请问需要哪方面的快充协议?受电端还是供电端??

我们也有这个需求,需要受电端多协议诱骗电压给产品供电,邮箱317585160@qq.com

网友M:
楼主威武,赞一个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也有这个需求,需要受电端多协议诱骗电压给产品供电,邮箱

附件的代码,应该能满足需求,如果不够用,再联系我

网友N(2023-02-02):
引用 楼主:
我这有好多资料,需要时候扣我

楼主,您这边的PD快充的资料可以发我一份吗,我最近在学习PD快充协议,非常感谢!邮箱:1686374074@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您这边的PD快充的资料可以发我一份吗,我最近在学习PD快充协议,非常感谢!邮箱: ...

请问是否收到例程?

网友L:
引用 楼主:
附件的代码,应该能满足需求,如果不够用,再联系我

好的,另外有AFC和FCP资料吗,按资料调试不出来

楼主(2023-03-09):
引用 网友L:
好的,另外有AFC和FCP资料吗,按资料调试不出来

看我最新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289254-1-1.html,更新了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谢分享,刚好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看我最新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289254-1-1.html,更新了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您这边的PD快充的资料可以发我一份吗,我最近在学习PD快充协议,非常感谢!邮箱: ...

看我最新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289254-1-1.html,更新了更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威武,赞一个先……

看我最新发的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289254-1-1.html,更新了更新了

网友O(2023-04-23):
引用 楼主:
有最新代码   需要的说一声

单片机没有集成好的cc 收发器,使用普通的io 可以实现协议吗

除非你能写底层解码协议,很麻烦 另外还需要有0.6V的低压

网友P:
楼主,system的c文件可以分享一下嘛,编译时找不到系统的初始化函数

网友Q(2023-08-30):
您好,我看了你前面的几篇关于使用ch543作为pd controller开发typec转dp的程序的代码,受益匪浅,首先感谢博主的分享。在了解了你写的代码之后,我尝试进行了复现,目前能够实现电源协商模块,但是在接着开发typec转dp模块时遇到了一些问题,请问能否予以解答,谢谢。如蒙赐教,不甚感激。
个人微信:18550622637
谢谢

网友R(2023-10-14):
虽然不会软件,但还是支持下!

网友S(2023-12-19):
有空做CH543的双向供电方案不,有偿

网友T:
很有实力的文章,借鉴一下

网友U(2024-09-25):
看到就是学到, 必需顶下。

网友V(2025-03-15):
大佬牛,必须要来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