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O翻转会影响屏幕么

楼主(2022-03-16):
原子的开发板,TFT屏

在led在翻转时,屏幕有明显的刷屏现象,这样怎么克服?

网友A:
看看程序吧,
单纯的io翻转的话,不会有什么干扰

网友B:
IO翻转很快,基本不会影响,看看是不是底层驱动的问题。或者传输的问题

网友C:
io只是翻转LED的话,是不会影响的

但是如果是驱动其他的,如感性负载、驱动大电流器件,倒是有可能

还是从程序上找找问题吧,底层驱动别有漏洞

网友D:
刷屏速度太慢了。

网友E:
这个有什么问题

网友C:
不会,基本无影响

网友F:
IO翻转没有问题

网友G:
TFT屏刷屏就是慢一些的。

网友H:
会影响屏幕

网友I:
你的LED是不是与屏的IO复用了啊

网友J:
应该不会的啊,你看看是不是定时触发的啊

网友K:
你可以在中断里实现LED翻转,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L: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之前这么操作也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M:
你是不是刷新速度太快了呢?

网友N:
你仿真跟踪一下看看吧,正常LED翻转不会影响屏幕的

网友O:
你可以把程序贴出来,看看咋回事儿

网友P:
你刷屏过快导致的吧,还有以后可以用局部刷新,这样能好一些

网友Q:
LED的IO是不是PB的IO啊?TFT屏的的数据也是PB组的吧

网友R:
感觉像复用了才会导致刷新屏幕呢

网友S(2022-04-27):
按理来说是不会占用屏幕的

网友T:
你是用什么方式驱动的屏幕呢?

网友U:
你用定时器的方式给LED做delay呗,就能好一些吧

网友V:
感觉不会影响屏幕的呢

网友W:
你用的源码么?